18根240的电缆全部粘上了[讨论]

楼主(2006-01-13):
18根240的电缆全部粘上了[讨论]
公司的四台进口中频电炉电源采用2200KVA的整流变压器供电,变压器初级10.5KV次级575V,次级三相输出每相6根240的电缆(上海人民电缆厂),电缆线槽敷设,(与中频电炉之间有低压控制柜一台)18根线随意穿插连接,正式生产一年多一点,电缆全部粘在一起,其中一台短路严重烧毁.厂家说我公司是个例外一般没有这种情况,后来重新敷设,采用厂家所谓的交叉错开方式(,就是ABC三相上面敷设BAC,18根线如此重复排列)暂时未发现异常,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有效,发热能降低吗?.,有没有实用的监测方式呢?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有点意思,希望看到高人指点。我就只能帮您顶一下啊。

网友B:
        这是因为中频谐波造成电缆过热,
       建议采取消谐措施或增加电缆的裕度。

网友C:
你用的是三芯电缆吧?原先敷设时是一根电缆当一相用吗?如果是的话,把每根电缆每芯分别接在A、B、C三相接问题就可解决了,还有如果电缆是穿钢管敷设时也要分相穿,即同一相穿一根管子。另外电缆不能盘成圈,原因是涡流的影响。不知有没别的高见。

网友D:
斗胆说两句:
   是发热引起的~!~!~
   我们都学过涡流产生的原理,在实际工作中,我就亲眼看见过电缆因为产生涡流导致爆炸的事列,当时是一个相变,从户外引进的10KV高压用240的电缆,由于予留的太长,用下进线的方式在相变底部盘旋了6、7圈,而且因为相变底部空间不大,所以,电缆盘旋的直径在1米左右,上电运行后,产生了巨大的涡流效应(钢铁厂炼钢用电炉就是这个原理),在第3天电缆爆炸起火~!~!
  从你分析的情况看,18根240电缆由电缆槽敷设,随意穿插,引起巨大的涡流,产生高温,虽然不是10KV的电压,但照样会烧毁~!~
  而用按相序ABC电缆上敷设成BAC的办法,可以使电缆周边形成的感应磁场相互抵消,有效减少涡流的产生,所以,电缆厂家给你说的方法正确~!~!~!~!

网友C:
楼上说的现象在我们着也出现过

楼主:
可能是涡流,但是电缆很短的,最长的11米,而且不是电缆,是单根的。

网友E:
请问你们的中频电炉频率是多少?谢谢

网友C(2006-03-19):
还必须考虑个散热的问题,电缆间最好有一定的距离。

网友F(2009-08-24):
超大电流产生的磁场导致电缆发热

网友G:
没见过,没听过,哎,老了

网友H:
这个案例的类似的,我也见到过。在一条预应力钢绞线的中频炉的供电电路中,采用的是十根95的单芯电缆敷设,在过墙的保护钢管是一根电缆一根钢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一次例行的巡查中发现,钢管都有暗红色。后来不套钢管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