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轴承的自动润滑报警[求助]

楼主(2006-01-13):
关于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轴承的自动润滑报警[求助]
有一混合机上,一台132千瓦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轴承的自动润滑是这样的:一台润滑泵输出黄油供给一个分配器,分配器再分出几条支路给不同的机械部分润滑,其中电机前·后轴承润滑两条油管上又分别安装了报警开关,报警开关连接PLC输入点。润滑泵定时旋转工作给各部分加油。厂家说,如果黄油加不进轴承PLC会报警.现在经常报警,但是我们发现黄油加进去了,可能是误动作。曾经有一次电机的前端盖的轴承坏了,却没有报警显示,结果导致停产一整天。德国爱立许公司的技术人员检查后,赔偿了一台电机,并把电机的前.后端盖润滑更改为由单独的黄油分配器供给,令多加了一个报警开关。我把管路拆开,手动运行油泵电机,管头出油后,再把管头从新拧上,结果,一个下午没有报警,可是到了晚上又开始有报警了.我想是不是管路进空气了呢?我想请教黄油分配器和报警开关是什么原理呢?怎样避免其误动作呢?劳驾了!!!

网友A:
没见过,很想知道

网友B:
没见过,不过原理很简单,报警就是输出一个通断的点.机油测的是压力和压差.机油油泵一般是柱塞泵.
黄油的没有见过.黄油油泵一般是齿轮泵.难道电机轴承也要...没有见过.是什么样的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轴承合呀?

网友C:
这台电机比较奇怪,对轴承润滑要求有点高.

网友D:
你看过图纸吗?原理很简单,要么利用压差或者在分陪器处装一个传感器利用他们短点来给plc一个信号,建议你手动加油看看能不能消古障,不行让电工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这台黄油油泵我们拆开过,根本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泵,类似与单向阀的结构,只是电机旋转是把油一点点的压入管路,他本身没有问题。德国爱立许公司的技术人员也确认过。上次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轴承坏时,我们就用的国产电机暂时代替的。手动加油我试过几次,也不能完全消除报警但是有时频率低了,也不一定。我是个小小电工,外部电路我检查过了没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不让我看的,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几经周折,找到了一份英文说明,正在翻译,水然我英文水平较低,单我一定要拿下它。希望各位师傅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E:
黄油分配器名称叫流量分配器,报警开关真正名称是流量开关,流量开关是柱塞式,加油过程是间断性的,且每次加油也是一下一下的,不是连续的,和油枪差不多,压一下进一下油,流量开关计数一次,照你说的情况能加进去油,说明流量开关有漏油点。

楼主:
谢谢wuhui老师,我想是不是天气太冷了,我们给一个油桶上面缠了电气伴热带,提高一点油温,报警就没有了.同时另一台设备的润滑用油桶没有缠,一直还有报警信息.但是这辆台设备的润滑油脂不是一样的,缠了电气伴热带的油桶里的油很稀,呈褐色;没有缠的油很稠,呈黑色,而且有一种臭味。都是进口的,没有说明书的。再次谢谢大家的讨论!!!请问wuhui老师:流量分配器和流量开关的资料有吗?可否来一份?

网友E:
实际上流量开关和流量分配器都一样,差别在于流量开关多了一个干簧管,作为输出信号;少了几路输出孔。我们单位也有一台,但没有资料,前面的问题还落了一项,如果加油过程中计数次数到了但润滑油还没停止,PLC就会重新加油重新计数,也出现报警。

楼主:
找了份英文资料,正在翻译,但是怎么上传呢?

网友F:
我的观点是:
管路漏进了空气,对于缠了电气伴热带的电机接口处密封性好了自然空气压力就小了

以上的观点不知道对不对

对于楼主的英文资料,我有一个翻译软件,如你不介意,我可以帮你试一下.
我的邮箱是jin210@zj.com

网友G:
先搞清是如何检测的,再分析什么原因使得PLC有输入信号,对症下药即可

网友H:
老兄,你们的电机太牛了吧,哪里的,让我们开开眼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