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的机器有一问题?/

楼主(2006-01-13):
有一东元的变频器55KW的内部看象是安川的现在带一37KW的电机在5HZ时电流就到了46A但是50HZ是40A在5HZ时用电流表测只有27A,变频器的霍尔是好的以前用的好,停机后开机出现故障,以前的时候显示的电流和电流表的测的电流相符,现在在5HZ以下测的电流和显示的不相符,电流表是钳型表是好的,请大家分析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东元在台湾好象听说有过安川合资,机器刚上电时电流应该是突然大吧,运行平稳后恢复正常

楼主:
该机器就是在低频下运行,是一塑料挤出机.有是在5HZ下运行的.

网友B:
同乡.支持一下.你测的应该是变频器输出端的电流.钳型表利用的是电磁原理.有频率范围.是为工频设计的.低频不准.

楼主:
但是以前的时候机器显示的电流只有20A左右现在电机又没换却显示40A左右了

网友B:
负载,物料变化了没有?电机的情况怎样?电流没有超出正常范围.

网友C:
我们通用的电流表是适用于50HZ工频的

网友D:
(大家是朋友: 2006-1-14 13:11:00
负载,物料变化了没有?电机的情况怎样?电流没有超出正常范围. )
现在是空载的情况,没有加料。电机用户已接到另一台设备上试过--正常。现在的问题就是面板监视与实际电流不符(面板也没有问题),不知是变频器哪里出了故障?

网友B:
先把电机与负载彻底断开,试变频器.看是不是正常.确定故障所在.

楼主:
现在电机没有带负载,只有电机

网友B:
那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了,就是检测,处理方面如互感器等方面问题了,这方面我不在行.你请教李春发师傅吧.

楼主:
请李老师帮忙啊我很急啊

网友E:
他们都说对,负载偏大吧!如有负载则觉得46A才是正常,是否是测量问题?不跳故障就不理它。

楼主:
关键是以前机器显示正常,用户要看电流啊.现在机器显示的电流大了,现在机器只带了电机没有啊负载

网友F:
我们为北京东元代理;可以和我们联系010-62632247;82673200

楼主(2006-02-21):
机器恢复出厂值一次就好了

网友G(2007-04-29):
呵呵 !
恢复出厂值!万能钥匙啊!
程序乱了!
东元内部构造太乱了,线一把一把的,早晚误报警!
设计有问题!

网友H(2011-07-27):
呵呵,恢复出厂值就好了啊,这个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