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104板卡选型

楼主(2006-01-13):
我们准备采用PC104总线的cpu卡和几块数采卡作个项目
cpu卡最好是Piii以上的
5路模拟输出
8路模拟输入
主要是模拟输出想用一块卡
查了一下研华和凌华
研华没有3路以上的模拟输出
凌华没有cpu卡
两家产品混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只要符合104标准应该可以的,我以前也用过研华的主板加盛博的采集卡,没有问题.我现在北京研扬公司主要生产嵌入式主板包括104主板,质量和研华同一水平,价格稍微低一些,你可以打电话01082780904-810找MR贺,就算不买也非常欢迎就技术问题沟通.

网友B:
PC104p3以上的板,目前产家只有桑达有。其他都是代理台湾或者国外的,而桑达使用是的创美达的CPU。处理速度相对来说慢了点。不过台湾的板都是不板贴内存的。稳定性能又差一些。
其实,你对PC104了解不多。CPU卡上也可以带8路模拟输出,8路模拟输入。
aliens180@163.com欢迎交流。

网友C:
我们是专业研制、开发、生产和经营PC104的厂商,可以联系我:027-87347992 或dongchenyan@126.com,可以提供样品测试。

网友D:
专业的嵌入式工业级主板开发生产商,自有研发部门和生产线,从开发到生产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完成。产品从386到奔腾级的小尺寸低功耗嵌入式和PC104主板,广泛应用于医疗电子、铁路、通讯、电力、纺织、机械、化工、军工、交通等领域。 除了为客户提供各种嵌入式电脑产品外,我们还提供配套的外围板卡、LCD液晶屏、IDE电子盘、DOC、Compact Flash等产品。希望能为您带来帮助。0755-82995869,21161898  同先生

 以下是其中一款产品的资料,请参考。
◆ CPU: 在板NS GEODE GX1 CPU,主频200/233/266/300/333MHz可选;
◆ 结构和总线支持:嵌入式PC/104工业计算机主板结构,支持PC/104总线接口。
◆ WATCH-DOG功能:板上集成了WATCH-DOG功能,其极大的保证了系统在无人看管或 工业控制环境下,用户的安全和可靠性。
◆ 显示接口:支持CRT﹑18bit TFT真彩LCD屏﹑4M共享内存。VGA分辨率最大支持1024×768×24bpp﹑1280×1024×8bpp;LCD TFT最大支持1024×768×18bpp 分辨率BIOS中可选;
◆ 系统内存:标准的板载128/64/32M SDRAM;
◆ 增强型 IDE:支持Ultra DMA/33 IDE硬盘,支持ATAPI CD-ROM。
◆ 串并口:板上集成2串1并(其中COM1 RS232/TTL可选,COM2 RS232/485/422/TTL根据实际需求可配置);
◆ USB接口:带两个USB接口,支持USB1。1标准协议;
◆ 键盘鼠标接口:标准PS2键盘/鼠标接口;
◆ 红外线接口: 带一个115.2Kbps的红外线接口 ;
◆      板载DOC座 :板子上可直接插接M-SYS公司专为 嵌入式和工业控制应用的DOC。
◆      一个10/100M  自适应网络接口。
◆      一个AC97-声卡接口。
◆ BIOS:Award BIOS,即插即用。 另外可选择使用我公司独特的BOOLOADER, 来引导嵌入式的WINCE操作系统。
◆ 电源与功耗:单一+5V电源供电工作,+5V 0.6A (300MHZ CPU,64M内存)。整机功耗大概只有2-3W左右!(根据所选择的主频不同,有少量的差别!)。
◆ PCB板层数: 8层,抗电磁干扰能力特强。
◆ -20~60℃工作范围内无需风扇。
◆      可应客户需求,进行OEM设计,以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
尺寸:90mm x 96mm
工作温度:-20°C --+70°C,无风扇设计;
储存温度:-40°C --+85°C;
工作湿度:5%---95%相对湿度,无冷凝;
功耗:+5V DC,0.6A(300MHZ CPU,64M内存)

网友E(2009-11-08):
上海造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专做台湾宜鼎INNODISK工业级电子盘DOM,工业级CF卡,工业级SSD。

iCF 4000 标准 iCF 4000 宽温

iCF4000

容量
128MB~16GB

接口
50pin CompactFlash

IDE 传输模式
PIO Mode 0-6,MwDMA Mode 0-4, UltraDMA Mode 0-4

数据传输速率
128MB~2GB(单通道) : 读 20MB/sec (max.); 写 10MB/sec (max.)
1GB~16GB(双通道): 读 40MB/sec (max.); 写 20MB/sec (max.)

运行温度
0℃~+70℃(标准)

-40℃~+85℃(工业)

存储温度
-55℃~+95℃

震动
20G(7~2000Hz)

冲击
1500G/0.5ms

DC 输入电压
+3.3V/+5V single power supply operation

功耗
150mA(max)

尺寸
36.4 x 42.8 x 3.3mm (W x L x H)

认证
CE, FCC, RoHS
40pin EDC 4000 标准 44pin EDC 4000 宽温

EDC 4000

容量
128MB~8GB

接口
44pin or 40pin IDE/ATA

IDE数据传输模式
PIO Mode 0-4,MwDMA Mode 0-2, UltraDMA Mode 0-4

数据传输速率
128MB~2GB:读 20MB/sec(max.);写 10MB/ses(max.)

2GB~8GB:读 40MB/sec(max.);写 20MB/sec(max.)

运行温度
0℃~+70℃(标准)

-40℃~+85℃(工业)

存储温度
-55℃~+95℃

震动
5G (7~2000Hz)

冲击
50G/10ms

DC输入电压
+5V single power supply operation

功耗
150mA (max.)

尺寸
40-pin: 60.2 x 27.8 x 6.4 mm (WxLxH)

44-pin: 50.3 x 27.3 x 5.8 mm (WxLxH)

认证
CE,FCC,RoHs

--

陈 小 丽

上海造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九新公路58号2栋2202室
电话:86-21-37701374
传真:86-21-57635567
电邮:zsinfo111@163.com

网友F(2010-10-19):
深圳市联乐实业有限公司
专业代理台湾PQI/CSS/Innodisk品牌IDE/SATA接口工业电子盘DOM 32M-8G;
PQI/CSS/Innodisk品牌工业级常宽温CF卡:32M-8G;
PQI/CSS/Innodisk品牌工业IDE/SATA接口常宽温2.5寸、1.8寸固态硬盘SSD:64M-128G;
M-systems原装进口DOC:64M-128M;M-systems国产DOC:8M-64M;
Innodisk品牌工业内存条常宽温笔记本、台式机DDR1,DDR2...
代理研华,研祥,泓格品牌:工控机,主板,模块,采集卡等电脑周边配件CPU..
本公司长期从事此行业长期备有现货且货物齐全,我司为台湾专业存储厂家PQI总代理,竭诚为工控领域和其他应用领域客户提供电子盘/CF卡,固态硬盘产品5年的售后服务,公司本着“求实创新,成信为本“的精神,每件产品以过硬的质量、优惠的价格迎接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我们将热忱地为您服务!欢迎采购和洽谈!
联系人: 梁红
手机:13640998176
QQ:530461699
MSN :anna@univ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