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

楼主(2006-01-13):
请问朋友我这里有一台风机用的是转子绕线异步电机150KW,能不能用变频器控制?如果行的话,请推荐用什么牌子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只需将转子的引出线短接就行了,ABB

网友B:
接在转子绕组的频敏电阻不要了,将转子的出线直接短接,就行。任意变频器都能用,当然ABB是最好的。

网友C:
ABB,150KW,多少M?太大才小用了,风机变频控制用国产的,经济又实用,如果行的话,可以跟我司联系,给你一个好价0571-88820936,88829567裘经理

网友D:
用东元变频器;性价比好;质量我公司保证;因在矿山风机上我门给客户配280千瓦;已经一年;节能在35%-45%之间;北京联城伟业科技公司
010-62632247 ;82673200

网友E:
改造费用在7万元左右,要求可靠用DANFOSS或ABB,想省点就用国产.差1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