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1336F-R200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6-01-13):
开始这台AB1336变频器一相模块炸掉,另二相吸收电路电路尖峰管烧坏8欧电阻烧坏。驱动电源板一压敏电阻坏,68欧电阻坏一600V1A、600V1.5A快熔坏。换上试电开关电源各路输出均正常。上面板显示F 66 EEPROM请问这故障我该怎样修!现面板是法语那个参数可以改语言,密码是多少!

网友A:
TO 东择自动化韩杰:F 66 EEPROM 意义是从EEPROM中读取的校验和与根据EEPROM中的数据计算出的校验和不匹配。第47号参数用于语言的设置。以上是1336 PLUS II的说明书的内容,仅供参考。0512-68289509 陈工

网友A:
补充:检修对策:检查连接到电源驱动板的全部连线或更换电源驱动板或根据需要执行驱动(意义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参数)。当47号参数是0时,显示却省语言英语,设为1时,就可以改变语言了。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谢谢陈工!66故障我已解除,现在显示 NOT INABLED +0.00HZ我想用HIM启动请问我应该设定那些参数!请指教!!

楼主:
谢谢陈工的关注!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B(2008-11-12):
你好!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显示STOPPED 0.0HZ不知如何启动了。请指教一下。QQ:983801415

网友C: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网友D(2010-01-29):
我这里有一台cat1336f-cwf50-an-en的变频器炸模块之后,主板也打坏,更换主板后报eeprom校验和出错,请教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E(2010-10-10):
主板,功率板不匹配。需要改功率,主板不知道如何改,功率板若有一样的机器,可以把存储器读出来,再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