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图形系统,欢迎交流

楼主(2006-01-14):
今天第一次上工控论坛,也发个言.

我完成了一个程序,简单点说,有以下一些功能:

1. 图形组态功能. 用户可将基本图元任意组合成为任意的自定义图符或元件.

2. 具有连接关系的图形编辑功能. 若用户在元件中组合了管脚,则可将这些元件方便地建立连接关系,形成连接图或原理图.连接关系支持拖动、旋转等编辑操作,即在这些操作后,连接关系仍直观保持。

3. 高级属性编辑功能. 用户可通过自定义元件的属性,如开关的On等,并设置其读写函数(由用户自行录入高级语言格式代码)即可完成,然后可在图形中直接操作并修改这些属性.

4. 分析功能. 用户可对元件建立仿真模型,即通过分析的源代码输入,系统根据图形中的连接关系进行分析,能分析出模拟电路的各节点电压与回路电流值。对电力图可根据电压等级显示带电颜色,根据实际带电情况显示带电范围.

5. 模拟操作. 用户可在图上直接操作元件的属性,然后系统自动仿真得出相应结果.

6. 支持网络架构,可将本系统作为OCX控件嵌入IE中.

7. 实现了实时系统,可实时地显示现场动态数据.

...

以上功能只是已实现的功能的一部分,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与我联系.

以上亦无半点虚言,我只想到这里来交些朋友.另想找一些熟悉Delphi或C++ Builder的朋友合作一下,请勿进行人身攻击.

QQ: 282397369
EMail: ChenBinWen@gmail.com

这里不支持图片,不然给大家发个图片看看

另: 我没有网上地址,若哪位朋友方便,可借用一下空间,这样,所有用户都可以试用本系统了.

网友A(2006-02-13):
搂主,我们是志同道合啊! EcHmi(Easy Control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是一个通用的工控软件人机介面组态软件。作者十多年从事工控行业软件的开发,深知工控组态软件的可靠性、易用性、灵活性的重要性。随着应用需求和技术的发展,一个典型的工控软件包括RTDB、HDB、HMI、REPORT、WEB五大部分,我们不可能将每一部分都做到国外产品如iFix的水平,为何不选取其中一部分作为重点把它做好呢?EcHmi从HMI入手,从2001年的1.0版开始,到目前的8.1版,历经5年时间,通过不断的应用、改进,相信能给您带来惊喜。 EcHmi的特点: 1、EcHmi组成 包含两部分,EcMake开发环境和EcView运行系统。 2、功能强大的作图系统 采用GDIPLUS和GDI混合编程,采用世界坐标映射,方便对图形的编辑调整。 3、高效率、功能强大的脚本系统 EcHmi的脚本采用CScript,脚本历经两次升级,目前的脚本系统采用虚拟机方式,由编译器编译成字节码,由虚拟机直接执行字节码,效率很高。虚拟机的功能十分强大,支持指针、数组、递归函数调用。 脚本分为图形脚本、窗口脚本、控制过程脚本。 内置函数包含数据访问类、图形控制类、画面(窗口)控制类、ActiveX访问类和标准ANSIC的一些函数(比如字符串处理、数学计算等),而且方便扩充内置函数,扩充内置函数时不需要修改编译系统。只需在虚拟机里定义扩充函数的实现即可。 4、ActiveX支持 EcHmi的每一个画面都是ActiveX容器,因此您可以插入ActiveX控件,并可用脚本来访问ActiveX的属性和方法,以达到EcHmi和ActiveX交换数据的目的。 5、简单易用的动画向导 使用向导来产生动画脚本,您只需要点几下鼠标就行了。系统提供了数值显示、百分比填充、移动、缩放、旋转、仪表指针、边线/文本颜色、实体填充颜色、显示/隐藏、条件闪烁等动画向导,由向导直接生成可见可控的脚本。因此无需手工编写脚本就能产生丰富多彩、表达直观的动态界面。当然对于懂C语言的工程组态工程师来讲,也可以直接手工编写脚本。 6、OPC数据接口 OPC技术基于COM/DCOM技术的国际通用的工业控制过程数据交换规范。EcHmi中内置了OPC 2.0 Client。 OPC也是目前EcHmi唯一的驱动接口,当然你也可以很方便的定义和实现您自己的驱动接口,挂接不支持OPC的设备。 7、系统资源占用低 EcHmi采用VC++编写,同时采用高效的图形显示技术和高性能的CScript脚本系统,中等规模的工程(<1000点)的CPU占用率在一般的P4 2.0G CPU下< 5% 8、稳定可靠 EcHmi从1.0到目前的8.1历经5年多,经过不断的实际工程应用、改进,已经很成熟。 谁会可能使用EcHmi? 1、工控系统工程集成商 比如煤炭行业的矿井环境参数检测系统集成商,只需将井下监测设备所采集瓦斯、温度、湿度等数据用OPC Server发布出来,使用EcHmi就可快速建立一个矿井环境参数监测系统。 2、工控软件开发商 可以使用EcHmi作为HMI软件,集中精力做好RTDB、HDB、REPORT、WEB等其它部分。节约大量的开发周期和成本。 3、最终用户 如果最终用户的工控系统的RTDB具备OPC Server功能,比如使用国内亚控组态王的用户,可以使用EcHmi来升级HMI系统。 4、非工业用户 EcHmi还可以当作类似PowerPoint的幻灯片制作和演示系统。使用EcHmi免费版就可以制作出丰富多彩的动态幻灯片演示系统。 如何应用EcHmi? 1、使用EcHmi产品 EcHmi产品分32点版(免费)、64点版、128点版、256点版、512点版、1024点版和不限制点版。 2、使用EcHmi技术 EcHmi技术包括全部源代码、技术文档、终身免费技术支持。 EcHmi技术不仅仅适用于通用工控系统,可用于电力系统行业软件(比如变电站、水电站后台监控系统,电力调度主站系统)、电信行业的动力和环境参数监测系统、煤炭行业检测系统、水厂和污水处理监测系统、工业生产线在线监测系统等。 ---------------------------------------------- http://www.kipway.com 13212314895 蒋勇 欢迎交流

网友B:
有点意思,做得不错, 想办法推广啊.

网友C(2007-03-21):
找投资把它做大做强推广啊。

网友D:
我有空间可以给楼主用。
请联系我。
rod@spst.b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