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 做塑胶制品的 压力表

楼主(2006-01-14):
请问各位大哥 我公司是做塑胶制品的 因为用的原料都是粉状的所以灰尘特别大,电接点压力表的触电经常会沾上灰尘而接触不到 导致机器运转不正常 请问一下有没有可以替代电接点压力表的东西 希望价格便宜一点的 因为我们有近两百台这样的设备。要是价格太高了一下子投资很多钱不大可能,我希望还是带指针的压力表,要求压力要达到25MPa 有4个开关量输出 希望大家给个建议,如果有做这方面产品销售的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我的电话是 0595-87125685 小饶

网友A:
用智能带数字显示的压力变送器测量后通过继电器来控制不就可以了,不过造价高了一点。

网友B:
用压力开关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压力表的管路接长一些将压力表安装在密封好一点的房间里.
在有就选用有一种压力表里面是冲油的也可以.

网友C:
你的电接点压力表用的电源可改用220V的试一下.

网友D:
工作温度多少?

网友E:
可以用数字压力控制器,既可以现场显示又可以信号远传,还有四路开关量输出。是压力表型的,可直接替换电接点压力表,不用改动原设备。方便经济。有需要联系我13581606977

网友E:
用数字压力控制器能解决,克直接替换电接点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