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故障

楼主(2006-01-14):
台安N2变频器送电即报OC是何故障?

楼主:
经检测模块\光藕\检测电路都正常.故障出于何处?

网友A:
OC是过流

网友B:
更换六路驱动电路电容,

网友C:
可以找我啊!

网友D:
线路老化请处理干净

网友E:
驱动板的电容换,解决

楼主:
台安N2变频器送电报OC,电容换 后报OC-S/OC-A,检视PC817输出并没有动作,信号是怎麽传递给CPU的?

网友E(2006-02-27):
遇到同样的故障,上电显示-OC-,主板换了,没有问题,检查驱动正常,模块正常,换了电解电容,依旧。纳闷的是显示-OC-的时候,主继电器怎么还是吸和的???

网友B:
台安报OC除了通过PC817,还通过电流互感器检测,如果主板是好的,将PC817输出脚挑起,报故障是电流互感器故障,或是电源故障,挑起PC817不报故障,故障在驱动电路,,一般是驱动电容故障,更换 驱动电容。

网友F:
检查电流互感器.

网友G:
控制板坏也会引起这故障,我碰到过几次~

网友H(2006-08-04):
输出不平衡是何原因!驱动没问题!电容等都换过!主要是还不是稳定到某相上,及三相都有可能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