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吗

楼主(2006-01-14):
象往变频器里写频率有固定的地址,例如:H2001,要是想通过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改变变频器里其他的参数如加速时间,那么是否可以象改变写入频率一样,只要知道其地址就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改变其参数值的大小了呀

网友A:
当然可以,对应台达M系列变频器,参数P10的地址为000AH,对应B系列,第一加速时间地址为010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