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00求助(OC3、OC1)

楼主(2006-01-14):
我们公司有台变频器老出现OC3、OC1报警
我调节了一下电机刹车后管用了一段时间又出现同样问题
请各位大虾帮忙指点!

网友A:
是否是OL3和OL1,OC是过流,OL是过载,过载可能调刹车有用.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
确实就是OC1、OC3报警!
调整加减速时间不知有没有用?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B:
不接电机,测输出电压是否平衡?功率多大?

网友C:
先检查报警时的电流值

网友D:
 E500我也用过.首先先确定负载有没异常吧...机械部分的故障很容易导致那三个代码的出现..例如像你所说的行车线...你可以观察一下它每次故障停车的位置是否都在同一个地方..如果是的话一般都是负载部分.或者说会不会都在需加减速的地方出现,是的话就八成是变频器参数或者其本身内部的问题了~不过像机器正常运行时一般都不会随便更改参数.如果改参数仍不能解决,这变频器很小啊,你也可找个备品换试试,确定是变频器问题了再按论坛里老师们的方法修一下.

网友E(2006-04-10):
机械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