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风机的变频改造节能问题

楼主(2006-01-14):
我现在有一个75KW和132KW的两台风机,要是改变频的话一年大约能节约多少度电,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A:
实际使用率

网友B:
一般能节电30%左右

网友C:
具体要根据使用情况分析,看有没有调速的余地,如有需要请来电0535-6395850

网友D:
计算项目 不同流量下的计算结果。额定流量时为1
0.9 0.8 0.7 0.6 0.5 0.4 0.3
转速 0.94 0.88 0.82 0.76 0.70 0.64 0.58
效率 0.99 0.98 0.97 0.94 0.90 0.84 0.74
耗用功率 0.79 0.60 0.46 0.35 0.27 0.19 0.15
节能效果 0.21 0.40 0.54 0.65 0.73 0.81 0.85
根据这个,可以大致计算出节电多少。

网友E:
从风门的开度看实际调速的余地有多少,根据我们的经验,一般能节电30%左右,大功率的年节电是很可观的。另低价转让(是一用户委托)93KW风机变频控制柜一套,用户只用了一个多月,转产不用了想低价转让,有意请联系0571-88820936,88829567杭州智恒电气裘经理

网友F:
最好的可以节约45%;我们给吸风机改造效果很好;在内蒙煤矿;用的也很好;用的东元变频器;现在运行正常;如有意可联系010-62632247;82673200;我们可以提供用户资料;让大家参考

网友G:
如果原来采用风阀调风量,预计节电量不会低于30%,5000-7500运行小时就可收回变频改造投资

网友H:
可以参考以下网站的第二条信息
http://www.rhymebus.com.tw/cht/news/
宁茂变频器大陆直属分公司
宁波中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EL:0574-86321998
FAX:0574-86321988
方小姐

网友I(2007-05-11):
请问:变频改造后每年节能效果用怎样的公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