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输入输出都是用p表示的,但怎么区分那些点输入,那些输出呢

楼主(2006-01-14):
lg的输入输出都是用p表示的,但怎么区分那些点输入,那些输出呢
就是说输入,输出的范围
在欧木龙的plc中,不是000~915 是输入么
                   1000~1915是输出么

网友A:
说明书上面讲得很清楚。输入与输出的编号完全是根据各生产厂商自己定义的,LG怎么能同欧姆龙的PLC编号相同呢?况且LG的PLC的上部端子一般是输入,下部份端子一般是输出,看看就知道,很好区分的。

网友B:
输出一般从P40开始。输入一般从P00开始。

网友C:
P0000--P000F,16位一个字,
那主单元输入主要是4个字,从P0000-P003F
        输出主要是4个字,从P0040-P007F
第一扩展单元入  P0080-P008F
            出  P0090-P009F
第二扩展单元入  P0100-P010F
            出  P0110-P011F
第三扩展单元入  P0120-P012F
            出  P0130-P013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