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加速中过电流

楼主(2006-01-14):
此系统为3台水泵组成,功率30KW设定定时倒泵,运行1#泵时33Hz显示电流21.4A,运行15分钟后报OCA加速中过电流故障,观察电流,故障出现时电流并没有升高,运行2#3#泵没问题!测电机绝缘没问题,用万用表测三相电阻一致(没用电桥测)
请高手分析指点!

网友A:
那延长加速时间试试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C:
如果三台泵电机全一个型号的话,可以认为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的谐波引起这一台的绝缘轻微损伤。这个事以前见多了,到最后,这一台一定会烧坏的。

网友D:
变频器故障.电流检测电路可能出现误判断.

网友E:
延长加速减速时间表:
风机
132KW 180
110KW 160
90KW 140
75 120
55 100
37 80
但风门不能全开!!
保证可以启动!

网友F:
1#电机有问题了,理由很简单 :因为另外两台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