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料位计

楼主(2006-01-14):
我水泥厂用的E+H雷达料位计(FRM230)的总是用不好,夜间测量波动很大,现TOFTOOL软件都连不上,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TOFTOOL软件都连不上:检查电缆接线,旁边是否有强电磁干扰。
水泥厂用的E+H雷达料位计(FRM230)的总是用不好,夜间测量波动很大。FMR230测水泥粉仓的效果的确很难保证,应该选其他型号雷达,你这个雷达买的时间应该很长时间了吧,现在一般不会选FMR230。

网友B(2008-06-04):
我氧化铝缓冲搅拌槽料浆温度很高,有蒸汽,用FMR230是否合适。另需其调试说明详解,哪位仁兄有着方面的资料。兄弟先谢了,我的邮箱:wangfei9606270@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