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PLC为从站,它可以从其它从站读数据吗?

楼主(2006-01-14):
   请问如果PLC为从站,它可以从其它从站(比如仪表、变频器)读数据吗?如果能,可以定期向中央监控室发送数据吗?

网友A:
我想应该可以的,不过没有试验过!

网友B:
1、PLC是可以向变频器、仪表读取数据的。譬如:S7-200和MM4的USS通讯。
2、如果PLC向变频器、仪表读取数据,这个时候PLC所充当的角色就是主站而不是从站了。

网友A:
非常正确!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D:
台达PLC2个通讯口,可以独立使用,一个 做 主,一个 作从就可以了

网友E:
故名思意:主站也就是主动发起通信的这一方,从站就是被动的这一方.所以从站不能直接取从站的数据,只能由一个主站取了再转发给另一个从站.

网友D(2006-02-13):
同意楼上,不能

网友F:
规划一下:
监控室——PLC,一级网络。
PLC——其他,二级网络。
就可以了。

网友E:
有从则有主,用主站转一下数据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