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如何控制

楼主(2006-01-14):
在一般情况下,变频器进出线均不允许接交流接触器,但如果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不同时或交替工作的电机时,应如何去控制?谢谢。LG样本是在变频器下线接接触器。可否?

网友A:
楼主解释一下:为什么变频器进出线不允许接交流接触器?
在电梯行业都是在输出端用2个接触器截断电机电流

网友B:
1.用中继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接线端(FWD,RVE)
同时要用接触器接在输出端互锁!
变频要有大130%
设定加减速要合适!
其它的参数要必要改的就要改!如力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