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E23.2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06-01-14):
我这里一台日立L300P 显示E23.2故障,该机能正常使用,目前用的是外部端子控制,显示器一直显示E23.2,断电后再送电也如此,是哪里出问题了..该怎么解决?

楼主:
控制板已换,还是老样....

网友A:
那就是电源驱动板的问题了

楼主:
电源驱动板的问题应该开不了机,该机现在正常工作,只是老显示E23.2,恢复不了.....

网友B:
新三毛:你是不是广达浙江办事处的,E23.3问题很难解决,控制板你已换过了,电源板出现的机率不是那样的大,很有可能是驱动板,一般都是换板子,如果有可能我可以帮你看一下。025-85363991 13851638925

楼主:
回益工:我就是.....
我还有一驱动板有E23.6和E23.4......

网友B:
这样的现象在你们的机器很多见,在纺织上也很多,这种板子修能修,但价格不便宜。

网友C:
E23故障与L-PCB、P-PCB关系不大,主要是IGBT-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