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宝得线性比例电磁式调节阀

楼主(2006-01-14):
有朋友用过德国宝得线性比例电磁式调节阀吗?是不是相当于普通的开关阀快速开快速关实现调节的功能?在一些小型的场合,它是否能够代替电动调节阀?

网友A(2006-03-31):
告诉我你的单位  联系方式  我会为您解决难题   029   87880095卢锁强

网友B(2006-05-09):
据我所知是:通过调节电流的大小,改变电磁线圈磁场去吸和阀芯的,不过这种阀调节比较粗糙,精度稍差,没有太大的口径。

网友C(2007-01-31):
这种阀门我们用过,原理我觉得和楼上说的应该是一样的,不过我们用的感觉控制效果非常好,而且非常稳定,精度也较高。不过由于我们的流体具备一定的粘度,初次使用时需要全开阀门后再进行逐步调节。

网友D:
请问这个比例阀的控制器是不是通过PWM方式来调节输出信号的?
如果是的话,我想请教高手:这歌PWM信号的频率怎样去测定?
(此比例阀的引脚是三个,其中一个是地,对于这种三角输出端口怎样用示波器测量PWM信号的频率?)
谢谢!!!
急!急!急!

网友E(2008-12-12):
我用过ASCO的 ,效果也很好,技术上可以交流 QQ:78113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