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

楼主(2006-01-14):
本人使用的三菱FX2N-80MR的PLC上电以后就亮红灯,显示CPU错误,我估计可能是电源模块有问题了,不知大家有没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
如果真是CPU错误,那CPU板上肯定出问题了,电源不会有问题。

笨!

网友:
自已做一个正确的程序
重新输入.
如果,PLC没有显示红灯,说明程序出错.
如果,PLC显示红灯,说明PLC出现了故障.

网友B:
电源不会出错

网友C:
清除所有程序看看,应该是程序错了

网友D:
估计是程序问题,首先使用仿真程序测试一次阿

楼主:
一开机就是这种现象,我拆开电源板看了,有个电感明显有烧糊状,但是不敢肯定。

网友E:
你检测一下它有没有24V输出,有的话就是没有坏,就是没有程式的事,自已写个程式进去看看,还有看看那个电池有没有插反了!

网友F:
肯定是程序有问题
自己仔细的查一下或者 用软件检测一下啊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