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台达人机不能在线模拟!

楼主(2006-01-14):
台达人机不能在线模拟,出现提示:PLC communication DLL error.重装了电脑的操作系统XP很多遍了,也在多台笔记本,多台台式机上试过,都不行,所用的台达人机软件有最新版的有旧版的,有多语言的版的,有单语言版的。为什么会这样!但是HITECH的人机很轻松的实现在线模拟。

网友A:
台达人机软件不是对所有能够选择的PLC机种提供在线模拟支持。出现这种报警,请首先确认你所用的PLC是不是被支持。进入安装目录的.....\emulator\online文件夹下,看是否支持。

楼主:
竹根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求助很久了只有你这个热心人,感动啊!但是我用的PLC也是台达的啊!

网友B:
可否找就近的分公司技术人员帮你处理一下?

网友A:
请告知你的联系方式,可以通过电话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2012-01-30):
台达人机在线模拟操作方法

网友D:
会不会是杀毒软件破坏了软件的dll文件。

网友E:
楼主有安装程式吗?卸载后重装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