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容暴了

楼主(2006-01-14):
我们厂高压电容是微机操作平台有各种保护,投电容时第一次没投上投第二次时电容却暴了两相,我们厂刚运行一年多电容应该不到使用寿命这到底是为什么?有那位老师帮我回答

网友A:
       电容不能连续投,最好是隔5分钟后再投。
     电容有放电的互感器吗?

网友B:
电容应该轮换投切的,

网友C:
楼主:
    从你所说的情况看,是已经运行了一年多了,应该说电容已经投入了N次了,建议:
1)检查是否接触不良,包括线路上有无线头松动和脱落现象。
2)检查接地是否有变化,接地不好?
3)你用的是串行补偿还是....?检查一下原先是否有电容已经击穿而引起的。
   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楼主:
有电压互感器和电抗器没放电互感器,还用放电互感器吗?

楼主:
是并联补偿,当时是刚检查几天没什么问题

网友D:
请问一下
你们的高压电容是自动投入的吗?是不是有点象小型电力变压器那种?操作规程是怎么规定的?

网友E:
高压电容一般不允许设计成自动投入,就算是人手投入,在投入失败(跳闸)后,一般5分钟内不得再次投入,否则电容将会承受2倍以上的冲击电压,容易引起击穿。

楼主:
不是自动的,是人工通过弱电控制

网友F:
测量过电网谐波分量吗?比例是多少?三相电容平衡吗?负荷平衡吗?放电互感器好吗?检查一下,自己的长进会多点。

楼主:
我们没测量谐波分量的仪器,

网友G:
  高压电容不能设计成自动投入?不会吧,那厂家的功率因数控制器是用来干嘛的呢?

网友H:
谁说高压电容不能自动投切?我就用过

网友E:
楼上的厉害,高压电容自动投撤?请你看看相关的框框条条,看看所列的条件。。

网友H:
老是按相关的条条框框,世界就永远不会发展了!只要安全实用就可以哦.

高压电流互感器4只/电压互感器1只/
高压专用自动控制器1只/3P高压真空断路器1只/继电器等

网友I(2006-02-14):
检查是否接触不好,包括线路上有无线头松动和脱落现象。
2)检查接地是否有变化,接地不好?
3电容是不是好的,检查

网友J:
无论是高压还是低压电容都应该承受1.4倍以上的冲击电压,但厂家设计远远超过这个范围,爆炸的原因是击穿短路已不少见,如果不坏厂家不就倒闭了。

网友K(2006-03-24):
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系统电压过高,电容对过电压很敏感
第二,电容本身的质量有问题
第三,电容投得较连续,较大的冲击电流造成的

网友L:
1,电容不提倡自动投入
2,电容不允许连续投入
3,电容应该能承受1.3倍的电压

网友M(2006-04-24):
高压电容在投入不成功时,应该要间隔一断时间,间隔太短会造成电压叠加,容易引起击穿

网友N:
请问你投入运行电容的微机操作平台的场地有空调设备吗?????

网友O:
电容内部的串联单元已经有几个击穿,.导致剩余的单元的电压升高,由于熔断器的熔断电流太大,无法起到保护作用.导致恶性循环,最终电容爆炸.这种情况可以避免,内部单元击穿以后导致三相不平衡,可以用我公司的保护单元及时发现并将电容切除.
www.dsdz.com

网友P:
长知识!  支持怪人!

网友D:
谐波对电容危害很大,楼主的问题好象不是.

网友I:
高压电容在投入不成功时,应该要间隔一断时间,间隔太短会造成电压叠加,容易引起击穿.电容应该轮换投切的,

网友Q:
我认为可能是放电时间不够,造成电压重叠,使高压电容器过电压击穿所致。或许是放电回路的问题。

网友R:
其实电压互感器就是放电互感器,一般不需要5分钟,3分钟就可放完。

网友Q(2006-06-09):
电容器的放电不够充分,造成再次投入时电压叠加,致使过压击穿。

网友S(2006-11-16):
在电容补偿回路中,电压互感器就可起放电线圈的作用。不知贵公司电容补偿采用的是单星形、双星形还是三角形接线。一般来说,安装于变电站内的并联电容器组在退出运行之后,必须要有放电器件将其内部充有的电荷释放掉,对于实行自动控制投切的电容器组则更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其电荷释放道安全电压以下。因此安装专用放电线圈是变电站内并联电容器的必要技术安全措施。
    为了保证并联电容器组及配套设备在运行中的安全性,电容器组广泛采用星形接线方式,其放电线圈分别与每相电容器直接并联,二次绕组则接成开口三角形,与保护继电器连接成不平衡电压保护回路。如采用双星形,可在两组星形间安装电流互感器,互感器二次侧与保护继电器接成不平衡电流保护回路。当电容器组中任一相的某一相电容器内部有部分元件发生损坏时,要求不平衡电压保护能动作于开关,及时将电容器从电网中断开,此时放电线圈能以足够高的准确级来保证这一性能的实现。

网友T:
 怪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2-10 7:53:00
    老是按相关的条条框框,世界就永远不会发展了!只要安全实用就可以哦.

高压电流互感器4只/电压互感器1只/
高压专用自动控制器1只/3P高压真空断路器1只/继电器等

支持怪人
我厂的高压电容也是自动的而且是自己改制的.
最主要的是要注意放电的互感器和电容的高压保险是否正常
才能保证高压电容的正常运行

网友U(2007-01-22):
我觉得电容不能连续的投,要有间隔一个时间

网友V(2007-02-23):
我的24千伏级补偿电容漏液没爆,试验合格,还敢不敢用?大侠指点.

网友W(2010-07-22):
关于高压电容方面的问题,本公司诚聘懂高压薄膜电容或具有高压的经验背景的专业人士(要懂英语),主管公司技术及质量工作。工作地点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天津工业园,待遇优厚。如有兴趣,请E-MAIL: zero998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