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想用修复的PLC ,真的别无它法?

楼主(2006-01-14):
施耐德NEZA、 三菱FXOS 、 TR 的plc好几台硬件坏 ,修复后 ,一时用不上, 放着太可惜 。设备改造又正用得着 。 想将设备制造厂家的原程序删除 ,口令不知, 编程软件、 电缆等已具备。 除了JM ,真的别无它法吗 ?
那位有此经历的或有高招的请留个言 。

网友A:
不需要原来程序的话.删除内存就可以.

网友B:
顶一下
个人对plc内部硬件构造很感兴趣,从未拆开看过,问一个低级的问题,所谓继电器输出的plc,是里面真的有小型继电器吗?或者固态继电器之类?

网友C:
真的有小型继电器。

网友D:
我拆开一GE PLC的输出模块,里面的继电器全是欧姆龙的,并且全是MADE IN CHINA

网友B:
谢谢!原来真有继电器在里面啊,呵呵呵……
TO宁波:我也看到很多欧姆龙的继电器上面打有“made in china”,不知道是不是假的?

网友E:
将PLC电池取下放一段时间,再装上.程序就消失了

网友F:
将PLC电池取下放一段时间,再装上.程序就消失了
好方法

网友G:
我换过好多PLC的触点,我们用的是开关的PLC,里面全部是 小的 继电器,可以换的,但是换的时候可以用一个较好的 吸锡烙铁,还要细心

网友H:
三菱的PLC可以不用解-密直接用编程软件删除,但是里面的东西全没

网友I:
删除程序不用密码.

网友J:
三菱的把电池断掉一段时间。西门子的可以软件键入:CLEARPLC,点击确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