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二线接近开关!

楼主(2006-01-14):
               请问专家,我想把控制电动阀的微动开关改为
              二线接近开关,电压为交流115v,不知应该选择
             哪种型号及参数要求,谢谢了。

              qq:284588748

网友A:
选交流型110V的接近开关,接线看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B:
现在的接近开关都是AC20~250V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