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两种星/三角启动主电路,是电工的应该看一下.

楼主(2006-01-14):
(无正文)

楼主:
图1与图2中FR1的电流?
图1与图2中KM1 KM2的电流?
图1与图2中Q的电流?

网友A:
图1的特点是电路正常运行后km1如出现故障不会影响电机正常运行。
图2的表现在启动是km1出现故障电机将受到保护

楼主:
两个电路接触器出现故障都影响电机正常运行。
两个电路的热保护都能起到保护作用.
图1中的FR1测的是相电流.图2中的FR1测的是线电流.

网友B:
摘录一本参考书上关于热继电器的看法:目前功率大于4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大多采用三角形连接方式。而一般的发热元件都串接在电机的线电流内,这样,当三相中有一相断路(缺相)时,对于那些原来就没有满载运行的电动机,在缺相运行时虽然线电流变大,但可能未达到足以使热继电器动作的程度。然而有一相绕组中的相电流将超过额定值而被烧毁,因此它不能可靠的保护缺相运行的电机。
为了可靠地用热继电器保护电动机缺相运行故障,应将普通热继电器的发热元件串接在电动机的每相绕组中(即相电流处)。另外,还可以选用具有缺相保护性能的JRO系列热继电器。常用的有…………

网友B:
各位可以看看有没有道理?我感觉有点道理的。

网友B:
我们设想一下这个情况:电机空载,这时故意设法让它缺相,那最终会不会烧?

网友C:
不太明白两图热继通过的电流为什么不同,请哪位大侠明示

楼主:
电机空载,这时故意设法让它缺相,在运行中缺相,成为单相电机.星形接法的没问题.三角的差一些.
缺相运行,相电流与线电流变化的幅度哪个大与负载有很大关系.

网友D:
将热继电器用于缺相保护,小弟认为没多大的可靠性,不论空载与否

网友E:
吴刚大哥说的有道理,我公司进口德国,丹麦的设备电机有22KW,132KW,90KW,30KW,都是图1的作法.而且效果很好.

楼主:
<<三角接法,线电流等于相电流.所以在非故障状态下.图1与图2中FR1的电流相等.故,图1与图2中KM1 KM2的规格相同>>.
个人观点,这两个电路分别适合不同负载.

网友F:
图1好
从设计的角度来说:图1更加节约材料。尤其是KM1和KM2的容量选择!

网友G:
保护电机我觉得还是用带互感器的电机综合保护器比较好

网友G:
两种接法我觉得都保护上一样

楼主:
图2中KM1中流的是线电流,KM2中流的是相电流.
图1 中KM1与KM2流的都是相电流.
<<图1与图2中正常情况下KM1 KM2的电流相等>>.

网友H:
请教各老大,星三角起动中,星形的起动时间应该如何更好去确定

网友I:
楼主兼版主:
图2在实际中好像很少使用吧,甚至不用?!

网友J:
请问:如果用图1,在进入三角形运转后,FR1如何起保护作用?谢谢!!!

楼主:
星形的起动时间应该如何更好去确定.要现场测试.我回过.
实际书本上图2多一些.
请问:如果用图1,在进入三角形运转后,FR1如何起保护作用? 测的是相电流.
问题才开始.原来我和大家一样.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大家是朋友在 2006-1-16 8:58:00 发表的内容:
图2中KM1中流的是线电流,KM2中流的是相电流.
图1 中KM1与KM2流的都是相电流.
图1与…
--------------------------------------------------------------------------------------------
图1和图二中的KM1的电流不会相等的!

楼主:
<<三角接法,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网友K:
各位大哥,小弟初来窄道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如果KM2和KM3同时短路了会怎么样,FR1断,对电机有没有其它影响

网友L:
图1是错的,图2是对的

网友M:
PWGEA说得没错,上图中图一FR在起动完成后(转为三角形后)的电流只有1/2。

楼主:
<<三角接法,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图1中KM1 KM2等于三角接法电机上的三个连接片.

网友B:
△接法的线电流不等于相电流的,星形接法的才是如此。
还有,△接法时相电流不是二分之一,是0.58才对,虽说大电流的精度要求不高,但那样的相差就偏远一点了。
如图1,在断路器Q处测量电流,要比在KM1或KM2处测量大(根号3倍)。这是实际试验过的,各位可以试试。考虑到卡表会有误差,可能不一定是标准的根号3倍的关系,但差不多的。算一下就知道。

网友N:
两个图都能起到保护作用,图2是连启动一起保护了,图1从设计的角度来说:图1更加节约材,尤其是KM1和KM2的容量选择,如果图1把热继电器放到KM1前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个人观点

楼主:
三角接法,线电流等于1.732(根号3倍)相电流.线电压等于相电压.
星接法,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线电压等于1.732(根号3倍)相电压.
是电工必须知道的.对错不是问题,关键是学习知识.希望大家探讨.相信我们把这个问题讨论完.我们都会受益.
只有明白了原理,才能向下讨论.图1中的FR1的电流是实际线电流的0.58倍.大家调热保护的参数时要按照额定电流的0.58调!!!这应该是一个问题.大家再讨论这两个电路在实际中的优缺点.

网友O:
我這有本教科書上有這例子,一般2個或3個接觸器都可以起到星三角啟動,但一般是13KW以上用三個接觸器的

网友P:
图1没有图2可靠,没有热继的保护,如果负载过大会烧电机的.我曾在一个混凝土搅拌机里试过.

网友Q:
有点意思

网友R:
两种方法都对,相比之下图一在设计及制造时的成本要低一些,在图一中接触器的容量都可比直接启动的电机选小一型号就可以,比如11KW的电机可选用7。5KW的接触器,而图二中KM1就不行选小了。相对生产企业,选用图一更能节约成本。关键还是在调节热继电器,如楼上那位大哥所说,图一的热继电流不能按电机额定电流来调节,调节为额定电流的60%即可

网友S:
两种电路都对,在实际应用中,图一的造价要比图二便宜。

网友T:
图1中,电动机正常工作时,KM1、KM2、FR这三个元件都在三角形之内,而图2,只有KM2元件在三角形之内,当然,图2中FR,KM1上的电流比KM1上的大。在同样的条件下,图2中FR上流过的电流大于图1中流过的电流。这是我个人见解。

网友T:
更正:
图1中,电动机正常工作时,KM1、KM2、FR这三个元件都在三角形之内,而图2,只有KM2元件在三角形之内,当然,图2中FR,KM1上的电流比KM2上的大。在同样的条件下,图2中FR上流过的电流大于图1中FR上流过的电流。这是我个人见解。

网友T:
用三个KM控制的,教材中一般采用图2,只是将FR下移,在电动机上面(即放于三角形之内。),

网友U:
1图节省材料,接触器可以用的容量比图2小一些,热继电器电流图1调到图2的一半,运转时图1是两个继电器并列供电每个通过二分支一的电流,图2是串的,通过全部电流。相对来说图1要比图2好。我已经干了十来年电工了,一般用图1的接法。但热继电器不是这样用法。

楼主:
谢谢wangtaotao:发现错误要直接说出.没有必要含蓄.同样的错误我又发了几遍.还是吴刚朋友直接用事实指出.谢谢.因为没有错误就没有争论.我在我前面错误处用<< >>注明.免得大家..先讨论正常状态.故障状态以后再讨论.如果电机110KW,图1与图2中FR1,KM1 KM2 KM3.如何选择容量.?

网友V:
图1和图2最初都要经过星型启动的中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KM1和KM3的选择容量应该完全一样,也就是不管图1还是图2,KM1和KM3的选择容量并不会变化。所以KM1=KM3=220A,KM2=220/1.732A。
我是新手,错误多多,希望指正。

楼主:
请大家分析一下图1与图2中FR1的位置以及平时用的位置.图2中KM2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还有一种图.热保护在上面.

网友S:
回复大家是朋友:
此图是正确的,只是FR1由于流过的是线电流,所以在选择元器件时就要选择方式为:FR1的额定电流=负载的额定电流。与图二相同。而图一的FR1的额定电流则等于负载的额定电流除以1.732。
图一与图二除以上区别外,图一KM1的额定电流是负荷额定电流除以1.732;图二KM1的额定电流则与负荷的额定电流相同。
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图一的造价最低,您的造价次之,图二的造价最高。过去老的国产元器件价格基本相同,而现在进口元器件和合资产的国产元件价格差别就大了,负荷越大,价差就越大。

网友W:
第一种接法最常用,热继电器的选择可以安正常的选择计算(点击额定电流的1.2~1.5倍),第二种接法热继电器的选择要随电机星接的电流。当然要比第一种的电流大了,不然不会正常运行的,这个我试过。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我说一下.各位发现错误请及时纠正.谢谢:
图1与图2都是常用电路,都正确.图1KM1 KM2的容量按0.58*系数选.热保护FR1电流按0.58*系数调整.
图2中KM1的容量按1*系数选.KM2的容量按0.58*系数选.热保护FR1电流按1*系数调整.
图1的优点是可以省一个大级别的接触器和热保护.成本低一些.
图2的优点是在正常停止状态下只有KM1的触点带电.安全性好一些.
图1中的FR1测的是相电流.图2中的FR1测的是线电流.分别用于不同负载.一般轻负载用图1,重负载用图2.
有不同意见和补充的朋友,请指正.下一不讨论故障状态.
如果图1与图2中KM1 KM2的一个触点接触不良.电路电流的变化?

网友X:
我是变频器生产厂家的 欢迎交流 我的手机13969127065 邮箱:zmx5212000@yahoo.com.cn

网友Y:
图2应用于重载,会出现在启动时电流过大而保护,无法启动现象吗?谢谢指教,并祝大家新年快乐,勇于创新!

网友Z:
我认为第三种图是最为有效的方法,FR1最能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正常状态没问题.关键是故障状态!
我见过好多次因为电机端的6个接线耳接触不良.造成电机电流不平衡.电机发热.热保护不动作(因为热保护一般调的比较大,小了避不开启动电流).最后一般是烧坏接线耳短路跳闸.

网友B:
(因为热保护一般调的比较大,小了避不开启动电流)
大电机重载启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中间继电器上用一个常闭点在启动时短接热继电器,不过一般这是用在二次保护上的,也就是用互感器检测电流。短接的是互感器的二次侧。

楼主:
其实现在的电机保护器功能很全.不过基础东西不要放过.既然大家不感兴趣.我也就暂时不关注本贴.请体谅.谢谢

网友B:
再顶一下,支持版主的意见。
基础的东西不要放过!也许很多朋友对控制电路、二次电路以及plc、变频器等等更感兴趣,但光把这些学好是不够的,这就有点象武术里面的“花拳绣腿”一说。基础的电路理论、实践有时候更重要的。这决定了你的综合能力。
呵呵呵,我这不是说教,只是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罢了。与大家共勉!

网友L:
改正后的图1,即第3个图更错,如果实际这样接线可会闹出笑话

网友AA:
热保设的值不一样,用第一种成本低

楼主:
其实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差异.理论是始终为实践服务的.实践要反馈到理论中完善理论.更好的服务实践.现在的体制好象从事这两方面的人分的很清楚.做理论的瞧不起做实践的.做实践的说做理论的瞎做.对错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弄明白.

楼主(2006-02-16):
我见过的第三种电路多,主要是这种.

网友AB:
图1与FR1的电流是图2中的2倍
图1与图2中KM1的电流在角运行时相同 图2中KM2的电流是KM1的一半
图1与图2中Q的电流相同

楼主:
看大家没兴趣继续讨论,把三个标准主电路图帖出来大家看一下.应用与不同负载.

网友AC:
图2与图3有什么区别?

网友AD:
图3在星形启动时fr中无电流

楼主:
讨论了这么多天了,看来大家都明白了,其实下面这个电路是个绝对不会有人用的电路!现实中是没有的,只是理论上可以讨论.

网友AE(2007-02-14):
下面引用由吴刚在 2006-1-17 11:57:00 发表的内容:
  △接法的线电流不等于相电流的,星形接法的才是如此。
还有,△接法时相电流不是二分之一,是0.58才对,…
--------------------------------------------------------------------------------------------

网友AF:
差别不大,图一常用,不能说优劣.

网友AG:
KM1应该选多大?(电机4KW)

网友AH(2007-05-17):
1和2在有些场合都有局限性,热继电器处于那个位置的话,那用于风机一类的启动时间长的负荷,往往不是很可靠,现在一般与相应电机配型的热继电器的动作曲线经常躲不过风机启动电流,那势必就得放大热元件电流级,这对电机启动之后的保护又是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按1.732的倍数选择热继电器,安装在KM2后,但这样做的风险就是在启动Y接时电机没保护了.呵呵,鱼和熊掌还是不可兼得的!

网友AI:
第一种途中的热继在启动过程中起不到保护作用。建议选用后图。

网友AJ:
第一种接法我常用,热继电器的选择可以安正常的选择计算

网友AK(2007-09-02):
我公司一台22KW电动机地线烧毁,并且电极发热是什么原因?(三角型接法)运行时三相电流基本平衡,在32A左右,请哪位前辈分析下!!!这里谢过

网友AL:
            用图1的较多,

网友AM:
 楼主帖中:图1是错的,图2是对的!

网友AN:
上一种热继的保护电流是下一种的一半.

网友AO:
  回复大家是朋友:
图2的优点是在正常停止状态下只有KM1的触点带电.安全性好一些.

这一点是错误的,正常停止状态下KM1的触点是不可能带电的.也不允许的.

网友AM:
 楼主帖中:图1是错的,图2是对的!

在图2中:
1、KM3先闭合,将电机接成Y形;
2、用KM3的常开触点接通KM1线圈,KM1闭合电机Y形启动;
3、此时时间继电器计时,约S秒后电机启动结束,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延时断开,切断KM3线圈,KM3跳开,Y点开路;
4、同时用KM3的常闭触点接通KM2的线圈,KM2闭合,将电机接成△全压运行;

网友AM:
不同意下述观点:

 毕庆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2-20 12:50:00
    讨论了这么多天了,看来大家都明白了,其实下面这个电路是个绝对不会有人用的电路!现实中是没有的,只是理论上可以讨论.

网友AP:
看的受益非浅

网友AQ:
学习了,讨论的如此激烈,说明楼主提的问题还是有实质意义的。

网友AR:
图2 还可以省掉M1,只是电机停时带电。我遇到的设备有过,可以运行,没问题。图1和图2区别在于热继电器电流不同,要正确调节,否则起不到保护、、、、、

网友AS:
 图1是错的,图2是对的因该是km1控制km2和km3

网友AT(2007-11-01):
图1:Y形运转时通过Q和KM1的电流为额定电流的0.58倍,但因为电机在起动状态,实际电流根据负载不同可能是额定电流的2.5~4.5倍,当起动完成后电机转为D形运行,此时Q上通过的电流为额定电流,KM1和KM2并联共同承担额定电流,因此通过KM1和KM2的电流均为:
 额定电流/2
接触器的选配:
KM1=额定电流*80%; KM2=额定电流*70%; KM3=额定电流*50%
热继电器的选配及安装位置和设计保护方案及负载情况有关,当电机为重载起动,且起动时也需要保护(例如起动时有可能发生堵转)时热继电器应安装在Q之后,整定值可设为1.05~1.1倍额定电流;当起动时需要保护,而起动比较容易且起动时间比较短时,热继电器可安装在KM1之后,整定值设为0.6倍额定电流,当起动时不需要保护,热继电器可安装在KM2之后整定值设为0.55倍额定电流.
例如1台37KW的风机,采用星三角起动,起动时间在10秒内,起动时需要保护,那么KM1可选CJX2-6511,KM2可选CJX2-5011,KM3可选CJX2-4011.热继电器可选JRS1-40~80/Z 38-50A,整定值设为45A.
图2么,不用多说了自己分析吧!

网友AU:
第二种图不可用

网友AU:
狗屁不通,

网友AV:
有些意思

网友AW(2007-12-05):
各有各的说法,我认为无论何种方法最主要还是起到目的性.

网友AW:
还是老吴同志说的好,无论热继放置何处最主要是线与相的关系.

网友AX:
有的教材中却引用图2

网友AS(2008-01-06):
其中有一相是同相,不只有没影想。

网友AY:
KM2未吸合时,下口带电,容易误解,造成事故。

网友AZ:
图1 FR 设1√3(0.58Ie)
图2 FR 设Ie

网友BA(2008-07-01):
两个机床厂正好在各自的机床上使用的星三角形电路

网友BB(2009-09-09):
我见到的下图的用的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