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我公司用F940GOT与FX2N-80MPLC的成套设备使用中触摸屏上出现"数据没找到文字"更换另一台触摸屏后又一切正常请问高手此为何故障及解决方法.拜上

楼主(2006-01-14):
(无正文)

楼主:
我公司用F940GOT与FX2N-80M PLC的成套设备使用中触摸屏上出现"数据没找到"文字更换另一台触摸屏后又一切正常.请问高手此为何故障及解决方法.拜上!

网友A(2006-08-04):
更换时 是不是 采取了 断电更换吧.出现那种问题你可以试试断电重启的方式.另外也许你设置的通讯端口问题,或则是其他通讯端口占用了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