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伺服系统清洗请教

楼主(2006-01-14):
现在单位有两套伺服系统要改造,下面我分别说一下具体的情况,由于刚工作,很多东西还不懂,希望各位不要笑话我,给予解答,多谢!
1.第一套系统是一套力控制系统,大约放了10多年了,验收通过后几乎就没有用过,我想请教一下,如果重新对伺服油缸和伺服阀清洗,性能上会有多大的影响,比如死区和非线性什么的?阀和缸都是陕西秦峰的东西,另外,我查了Moog的阀的资料,我看到的都是流量阀,没有压力反馈的伺服阀,请问流量阀和压力阀在调试力控系统的时候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也请用过Moog力反馈伺服阀的介绍一下型号。还有,国内现在哪做伺服元件做的比较好,有具体的联系方式还请告知。
2.第二套系统实际上应该算一套比例控制系统,主要用来调试变量泵的恒压、恒流量、恒功率三种工况,用的是力士乐A4V变量泵,现在也放了6年多了,现在我只知道清洗的时候需要把系统的密封都换了,更换滤芯什么的。请问其他的该如何清洗呢?钢管是否需要更换。

楼主:
补充一下:请问钢管怎么清洗,软管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A:
建议你去液压论坛上问一下
http://www.china-hydraulic.com

网友B:
你好,我是秦峰公司的,邮箱wufei173@sina.com,你可以与我进行联系。
按照你说的情况,伺服油缸和伺服阀的密封圈都需要更换,伺服阀属于精密元件,一般用户不具备维护、修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