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大电流晶闸管!!!

楼主(2006-01-14):
原用东芝SM25JZ51最大电流是25A,现要求升级,正常运行时电流可能达到50A,那么选用的晶闸管平均电流最少也得70A以上规格的才行了,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能达到同规格的晶闸管,请大侠们指点一下,有那些耐压值有600V,平均电流70A以上的晶闸管?救急啊!!!!
再就是,ST的偶没查,也不敢用,上回用了一批烧了好几个... ...

网友A:
我有1000/100A的双相可控硅.不知你要那种?请联系XUWEI2QQ@163.COM

网友B:
你好!能达到同规格的晶闸管太多了,国产、进口的都有,国产的推荐襄樊仪表元件厂的产品。上网查一查。

网友C:
有好多的

网友D:
我从西安买的100A的模块,好用着呢

楼主(2006-02-22):
我要用的是与原来一样封装的,不改板替换.
其实在ST里有BTA41可以将就,参数裕量略有不足,但对ST的东西没有好感觉,请问在东芝里有没有能和BTA41完全替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