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液里耦合器

楼主(2006-01-14):
本厂新安装的液力耦合器是用于大型除尘风机 ,用后不到三个月,电机与液力耦合器的接触端轴承严重磨损,内圈及辊子表面严重磨损,这种事情已经是第八起,有的电机烧坏被迫报废,有人能分析下回是什么原因,都是新设备,如果是安装问题也不应该出现这么多次,没有安装的耦合器的电机,没有出现问题,是不是耦合器的质量问题还是耦合器的安装有特殊要求??

网友A:
联轴安装同心度存在偏差引起..
维修不便/故障多/效率低是国产液力偶合器的通病..
下决心改高压变频吧....需要帮助找老焉:
E-MAIL:zhangzirui36@hotmail.com
QQ:147383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