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施耐德ATV58-22KW,OPF故障!

楼主(2006-01-14):
各位朋友:
   大家好!我现在碰到个怪问题,ATV5-22KW的变频器,频率运行在48HZ内OK,但一超过48HZ就跳OPF,在48HZ内测量相关数据均正常,驱动电路中的所有元件更换过均无效,电流传感器也换过也无效,控制板换了也无效!模块确定是好的,因为换另一块电源功率板就好了!SPC参数调节也一样没用!请问各位朋友可知那个部位的问题???还有:ATV58的电流信号从传感器出来后连到那里去了????恕我愚味我没找到那电流信号自电流传感器出来后连到那个位置了,是通过那部份电路跟CPU连接起来的?电流传感器连线处有个LM324,但这个运放是比较输出接地故障用的,并非电流信号运放用,据我判断肯定是电流信号跟CPU连接的中间过程的电路出问题了,可我就是没找到是怎么样跟CPU连一起的啊!

网友A:
换CPU板上的LM239(可用LM339代)试试.

网友B:
那为什么不把缺相保护关掉在试一下呢?

楼主:
CPU板我换了一块好的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啊!
缺相保护去掉???是调节能数吗?我调过了,去了频率就上不去了,只能运行到0。9HZ,我用的是小电机啊!把电源板换了就好了!但就是找不出来是板中那个位置的问题啊!

网友C:
你难道没有ATV-58的说明书?报OPF什么意思你?缺相保护关掉,故障代码中找,把OPF设为NO

网友D(2009-07-02):
本公司目前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电路板维修工程师队伍,多年来已为各
行各业修复了大量的集成电路板,程控、工控、数控、自动化、仪器仪表。
工业自动化:西门子三系统、八系统、发那科系统、切割机控制板、工控、数控
机床控制板、焊接机器人及生产线、等离子切割电源及弧焊设备等。
本公司还维修了大量:日本、德国产变频器,直流驱动器,伺
服控制器,编码器,PLC。例如: 三菱、欧姆龙、富士、ABB、西门子、日立等。直流调速器[例如:ABB、欧陆、伦茨、CE、通用电气、圆心等及各种国产品牌]。各种品牌的工业电源。变频器[例如: 安川,西门子,富士,三菱,施耐德,日立,松下电气,ABB, 华为, 欧鹿、伦茨、台达、台安、爱德利、三星、LG、丹佛斯、米高、安邦信、罗兰,瑞恩,松下电气、威肯、佳灵、康沃 等.
纺织行业:必佳乐喷气织机、剑杆织机、倍捻机、染色机、开幅定型机、
电脑绣花机及缝纫设备、电脑提花机,丰田、津田驹喷气织机及各种国内外的织布机、纺纱机、三菱高头机、上袖机、电脑平缝机,缝纫机等毛纺、纺织服装生产线设备。
造纸行业:进口造纸机、抄纸机,浆料设备、复卷机、卷包机、劈卷机,卷纸生产线,及面纸餐巾纸生产设备。
印刷行业:海德宝(德国)对开或四开胶印机,激光照排机,墨键驱动板,水
辊驱动器,网屏晒板机的控制板等.还维修了其他厂家[例如罗兰.高
宝.日本三菱.富士. 小森. 意大利彩神.桥牌[香港等] .
食品行业:制罐机控制板、罐装机控制板、流量控制仪、电子称显示板、糖度
显示仪、封口机等。
物业管理:宾馆,饭店,高档公寓物业管理,立体仓库所用各种电梯控制板(三
菱、日立、东芝、现代、迅达),中央空调控制板,楼宇自控设备,
自动卷帘门,监控门。各种自动化水洗机、干洗机、软水机,
 ,程控交换机,多媒体会议系统等。
如果哪位有需要维修的,请联系!!!

联 系 人: 张站峰 13522157078

网友E(2011-09-22):
把OPF设为NO ,电机运行不起来,改为小电机模式也不行。CPU板上也找不到LM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