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变频器的接地

楼主(2006-01-14):
工厂的接地系统都属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为保证电气线路过流跳闸可靠,电机外壳,电器柜金属构架,包括机器的金属外壳都要可靠接地.该接地线就是中性线,经接地后也叫零线.一旦相间短路,较大的短路电流会在很短时间内跳闸,保证电气与人生安全.但变频器从抗干扰角度需要单独接地,而且不能与电机接地共用地线.实际上变频器外壳不能采取接零保护.那么变频器发生相间短路,其接地电流小不能使空气开关跳闸,怎么办?请同行大家探讨.

网友A:
变频器发生相间短路时,其内部的保护机制,就会立即起作用,采取相关的保护动作了,也即变频器会报故障停机,这是变频器自我止损的一种保护。更何况,从变频器工作原理来看,其输出端的短路电流,还不会引起其输入端的电流突变,这时其输入端的空开根本就是没有反应的。

楼主:
变频器确有电流保护,过电压,欠压保护.但是保护动作就是切断直流回路(接触器释放),此时三相整流电路仍在工作,整流器的输入输出端有短路,变频器是保护不了的.厂家在主回路上都要求安装空气开关,本意是对变频器过流保护,如果变频器本身能全方位保护,那空气开关有何用,不如改隔离刀闸经济.

网友B:
老路:你好!我们已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我非常敬佩你的钻研精神,也非常高兴和你一起讨论问题。
地线,又称零电位线,是电路中的零电位参考点。不同的电路系统有各自的地线。接零接地保护,是以大地作为三相电源的中性点,所有机器的金属外壳与大地和三相电源的中性点等电位。这样既安全又能在相线对金属外壳短路时通过二级保护或一级保护切断电源。接零接地有严格的要求。变频器的主回路与外壳是隔离的,一般条件下不会与外壳短路,万一主回路与外壳短路,变频器的外壳接地良好,电流经大地形成回路使一级或二级保护切断电源,如果没有一、二级保护,变频器模块内硅铝合金丝也会自然熔断,其实硅铝合金丝熔断的速度比一般保险丝快,模块内的糊状散热剂也有灭弧作用。变频器外壳单独接地,就是保证接地可靠,也保证高频与大地等电位。变频器内的保险丝对整流模块有保护,对逆变模块无保护作用。大电解击穿必须靠外面的空气开关保护整流部分,整流部分本身有问题,保护也无用,在接地良好的情况整流桥自已损坏,一般不会波及其它部分。输出,变频器有很好的电路保护。

网友C:
变频器发生相间短路其自身保护早已自保护动作啦.....一般都不会在输入端保护其输出的,等到连输入端空开都动作的话变频都已面目全非了....

楼主:
张工:您一番话使我长了见识.从工厂电气的接地接零规范来讲,同一系统不允许同时采用接地与接零.零线概念是三相变压器二次绕组星形接法的星点引出线,该线经接地后,从星点引出的线谓零线.我厂是接零保护,不允许任何电气设备外壳接地.因为如果接地设备一旦发生相间短路,空气开关未动作,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电源中性点位移使零电位升高,造成所有接零设备外壳带电.但变频器又不能接零,接地又不允许,二者之间感到矛盾.

网友D:
为何说“发生相间短路,空气开关未动作”?那么空气开关有何用?

楼主:
空气开关在电路中起过载与过流保护,过载是反时限保护,它保护不了变频器,而空气开关过流的整定值一般是额定电流的十倍,属短路保护的范畴.相间短路指线与地之间短路,而不是指线与线之间短路.当变频器外壳接地(不是接零),接地电流由于大地电阻的限止小于空气开关的动作电流而不跳闸.所以我认为如果变频器采用接地它保护不了相间短路,而发生线间短路能跳闸,但也保护不了整流模块与逆变模块.也许仅保证变频柜在发生故障时不涉及其它设备的运行.模块保护要靠快熔,电子过流与热保护才行.

网友D:
1)变频器三相电进入变频器后即整流成直流,里面发生短路都可视为线间短路,要求空气开关应马上动作.
2)变频器空气开关的保护电流只能是电机电流的1.5-2倍,有的选太大或空气开关失灵导致变频器短路时其不动作,则变频器损坏相当严重,主板通常也坏掉.
3)变频器接地也是防触电、静电、干扰需要。

网友E:
变频器按规范必须接地,最好是第三种接地。接地电阻不得大于10欧姆。这样,相间短路时,万一空开不跳闸,人体触及设备外壳也不会发生触电事故。

楼主:
本意是探讨接地,现在扯到空气开关上.变频器一定要配空气开关,容量选择要慎重,有电子过流脱扣的,且可调节的.考虑到变频器是软起动,电流小一点.考虑到变频器上电时的电容充电电流,又要大一点.现场调试时接合加减速时间,上电充电电流,以空气开关不动作为前提偏小掌握.所以要选择可调节的容气开关.
当然,你别指望空气开关保护模块,死马当活马医.那一天变频器上的空气开关跳闸了,千万别二次合闸,否则模块彻底光.

网友D:
你的本意是怕空气开关不跳闸,这在实际上是不会这样。

网友F(2011-12-27):
对:西凉 关于
变频器按规范必须接地,最好是第三种接地。接地电阻不得大于10欧姆。这样,相间短路时,万一空开不跳闸,人体触及设备外壳也不会发生触电事故。
内容的回复:
想问一下,什么叫第三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