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FVR3。7E9S-4JE故障处理(OH2)

楼主(2006-01-14):
我有一台富士变频器FVR3.7E9S-4JE,故障报警为OH2,断电和用外接端子都无法让它复位。手里又没有这个型号的手册。求各位大哥指点!切盼!或者哪里有它的手册下载,请指路!谢绝!

网友A:
OH跟CM短接了吗

网友B(2006-09-06):
端子板上有个短接针,注意!试一下

网友C(2007-11-24):
我有一个同样型号的变频器,想让它手动直接控制变频;请教各位大哥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D:
TO:a niu
   你说的手动直接控制变频是指:用控制面板操作控制变频吗?
说明书上应该有参数功能表 ,上面有个控制操作选择的功能代码,依照说明书改一下.

网友E(2013-02-27):
端子板上有个短接针 短接一下就OK了

网友E:
变频器维修 爱好者,加讨论群:27278109,不是搞这行的勿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