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启动绕组的电流分配疑问

楼主(2006-01-14):
在单相交流电机启动时,会有一个很大的启动电流,这个电流主要是分配在主绕组里面吗?
主副绕组的电流分配情况是怎样的呢?

网友A:
你的是异步还是同步电机啊?
交流电机一般都不能直接启动的,这样会有很大的起动电流,甚至烧坏电机。可以调压起动、电枢串电阻起动、调频起动等……

网友B:
家里的电扇也要调压起动、电枢串电阻起动、调频起动?

网友A:
当然要考虑成本啦,电扇不是就用串电阻调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