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75KW的电机在Y转角的时候跳空

楼主(2006-01-15):
我用的是75KW的电机
在Y转角的时候跳空开
我用空开200A(正泰)接触器145A(ABB)两个95A一个
请教各位!

网友A:
空开和接触器的选型都没问题,如果排除电机本身故障的话,就是控制回路设计的问题。因Y转角时跳空开,我分析是时间继电器整定有问题,即Y接接触器还没完全断开,三角接接触器即已动作,造成弧光或相间短路。检查接触器触头如有明显烧伤痕迹,或者运行时可见较大的弧光,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不知对你有帮助否。

楼主:
电机我摇了没问题.
时间继电器整定多长时间合适?
我的是8秒
运行时可见较大的弧光
Y和角的接触器互锁的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能帮助你,检查一下电路,看看有没有虚接的地方,时间继电器的触点释放比吸合快的
新手建议,不对请指教

网友C:
请各位指教:75KW电机,经验电流是150A吧!而楼主最大的也只有145A,而且还有个96A的,请各位指教!

网友D:
是星转三角时跳还是星形运行时跳?

网友D:
你看只星运行是跳吗?

网友A:
我以前看过一经验公式,启动时间为额定容量开根号乘2再加4,但这样算的话,时间好象有点长,所以我也不确定。起重机上的换相接触器除了电气闭锁和机构闭锁外,在主回路中还有一换相继电器,就是防止弧光短路的,即在一接触器断开但弧光还没熄灭时,另一接触器不能动作。

网友E:
"启动时间为额定容量开根号乘2再加4,但这样算的话,时间好象有点长"
我也经常用这个公式计算。轻载时,确实显长。但总起来,还是可以的。若启动时间太短,启动电流降不下来,就打运转,的确容易跳闸。
另外,会不会是相序的问题呢:启动时正转,打运转是变成了反转。造成了电流激增,而跳闸。

网友F:
孟工说的有道理,有可能是运转是变成了反转。

网友G:
75KW的电机不是三角型启动双星运行的吗?如果不是那你启动的时候肯定会跳.而且要加一个降压变压器切换.要不在启动的时候对线电压会有很大的压降,因为电压越低启动电流越高,所以会跳!

网友G:
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电话联系.013867673354

网友H:
遇到过几次 都是相序问题 因电机功率小 4kw 可运转 严重偏流 不及时矫正 就烧触点 但愿对你有所启发

网友I:
我看空开的容量偏小,你的整定值为多大?
在线路没问题的情况下,换容量大一号的。

楼主:
我测了线接的每问题,相序正确.
线路没事.以前用过,配的是55KW电机.后来换成75KW的电机了.把空开和接触器换了一下.使用了一段时间,有时跳有时不跳.现在总跳.

网友J:
我建议你检查一下空开.是不是空开的问题.空开用时间长了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J:
我建议你检查一下空开.是不是空开的问题.空开用时间长了会出现此问题.换下空开试下

网友:
谢谢。我再看一下.

网友K:
55KW的换成75KW的,没换电缆吗?空开没问题吧

网友:
电缆没换50MM2,空开换了.

网友L(2007-12-26):
实际上有可能是你在做控制回路上利用的不是星锁角的互锁  而是锁反了,应该是在星结束后在给角的接触器送电!!!

网友M:
    空开和接触器的选型都没问题,如果排除电机本身故障的话,就是控制回路设计的问题。因Y转角时跳空开,我分析是时间继电器整定有问题,即Y接接触器还没完全断开,三角接接触器即已动作,造成弧光或相间短路。

网友N:
是不转换时间太短了,再调长点试一下,最好有表卡下电流,看是多大就跳了

网友O:
是不是你的Y接线有问题呀,

网友P:
我看了你的选型,

接触器当然没有问题,放大了选的。

空开实际只需160A,你也是放大了选的,为什么还跳呢?问题是,你的空开脱扣器是什么类型的,热磁的?K特性,C特性,还是D特性?

电机保护最好选单磁脱扣器作短路保护,配合热继作热过载保护。

你的空开脱扣器类型如果选错了,就躲不过电机起动时的峰值电流,当然会跳。

一点建议。

网友P:
原来是一个过时的贴,哪个又翻出来。搂主也没有给出最后的问题结论。

网友Q:
楼主,有问题没有结果呀,最后怎么处理的给贴出,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网友R:
另外,会不会是相序的问题呢:启动时正转,打运转是变成了反转。造成了电流激增,而跳闸。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有2个接触器应该烧掉了,而且在瞬间你能听到很响的“砰”的一声。

网友S:
楼主,如果你的电路设计安装上没有问题的话,建议把起动时间延长,你的起动时间太短了,起动电流还没有降下来就切换的角型运行,电流太大,所以空开会跳

网友T:
空开太小了,我厂以前用55KW的电机用的是300A的空开,有时还跳,不过那是在重车情况下.

网友U:
你可以把你的星角转换的时间加大,,如15秒,再看看,

网友V: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很郁闷,在这里向各位讨教,问题是转三角的瞬间调空开,配置情况如下:
1、空开不小,因为我在调试的时候,直接用三角启动都没问题
2、方向也没反,因为在星形和三角状态下都事先运转过
3、星-三角接触器互锁
4、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是先断星形再接通三角电路
5、时间调到2分钟也不管用
6、实在无奈,用PLC分别控制星和三角的运行,先把星形断开,经过一段延时再接通三角。就这样,延时时间还必须在1秒以上
7、五台电机故障一样
8、接触器采用西门子产品
9、电机功率现在有点记不清了,大概37KW,水泵
希望有人为我解开这个谜底,谢谢!

网友W:
测了线接的没问题,相序正确,时间继电器调节到8S应该可以,我遇到几次这个问题

网友V:
我认为接线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电机单独运行任一状态怎么都正常呢?

网友V:
且在切换时伴有强烈的爆炸声,应为短路现象,那短路源是什么呢?接触器触点间的拉弧?
2分钟延时都不行,应该不是时间问题

网友X: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楼主提出这个问题后,就再没有来回复过,也不知道有没有搞定,不止此帖,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X:
有这么多热心的人帮忙,他也不上来回复一下!

网友Y:
检查一下负载,如果负载很重的话,要换空开

网友:
要换空开

网友Z:
强烈声讨这样的楼主

网友AA:
今天刚好看到一贴,也是讨论星-三角问题的,55KW以上利用这种启动方式会产生很大的二次冲击电流,有15-20倍.所以空开会跳了.我以前的公司对大的电机都是用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的

网友AB(2008-02-09):
找几个同型号的好中间继电器,换,,,二次回路的,

网友AC:
时间和负载都检查一下,其实大电机用变频器会更好一点.这年代大电机还是用接触器????/你们老板怎么想的??

网友A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电机是110KW.是空压机.新机出现这种故障.
我发求助.有人笑我脑子有问题.最后把空开调大.故障排出.

网友AE:
我估计是时间延迟不够!你延长时间看看!

网友AD: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很郁闷,在这里向各位讨教,问题是转三角的瞬间调空开.
电机110KW 空压机 新机

楼主(2008-04-09):
谢谢大家的帮助,最好解决是换空开了

楼主:
好长时间上不了网了,大家原谅啊

网友AF:
如果硬件没问题.你的转换时间太短了.

网友AG:
你控制回路有中间继电器没有 可能是弧光短路

网友AH:
电机线没有接对,故在星形转化成三角形后,导致相间短路空开动作断开,

网友AC:
我记得在饲料厂时,电机是132千瓦的,但是开关是250A的!也没在常跳呀!

网友AI:
如果电机启动就带负荷把时间条长一点!

网友AI:
另外可以考虑换250A的空开

网友AJ:
我有遇到类似的情况,问题一般都是在启动的时候时间过短,就是在星型的时候,你可以看下电流表,大电机启动到正常转速的时候电流就很小了,那时候在转三角就不会在跳空开了

网友AK(2008-07-18):
大家捧场啊,其实这个问题还有好些方面的原因啊,在现场我遇到好多情况,有时都搞不清什么情况。真的有时很难明白为什么。希望大家多多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

网友AL:
换250A的空开,我们有过同样的经历,也是75电机,也是在转换时跳闸,用的是225A的空开。后将开关换成250A以后,运行正常。

网友:
还有就是空开到底按什么来配置啊,按功率的多少倍啊

网友AM:
          换空开,空开配置在刚好够的情况,长时间有可能触点氧化,引起跳闸,建议换大一级空开试试。

网友AN:
可能是你的接法有问题.

网友AO(2009-08-11):
U2,V2.W2相序接错了.

网友AP:
起动时间太小,22KW是13秒左右,75开平方X2+4=21或22秒,基它问题当然也有了

网友AQ(2009-09-12):
主线路接错了

网友AR:
要魔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调短了,妖魔时间继电器的长闭点接的位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