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我用的是三相四线电表,但我只用了一相,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2006-01-15):
我用的是三相四线电表,但我只用了一相,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有违规程

网友B:
单相表比它更便宜.你这样做有点画蛇添足,开个玩笑......

网友C:
当然可以了,只要不超过三相就行!

网友:
请问:由于电压低,我店专装了一只三相四线电表,但我只用了一相,电工说这样你就顶用了三份之一的电.请问各位是这样吗?

网友D:
我想那个电工说的不对!本来三相四线制一般带的都是不平衡负荷,假设现在只有一相的用户在用电,那不是就计量不准了!

网友E:
居民用电:装三相还是单相电表与你使用负荷有关,与电压高低没有关系

网友F:
只用一相就是单相用电,完全允许的,

网友G:
用三相电能表作单相电能表计量电能,精度低勒,计量会不准的

网友H:
可以,这样还是测的你的实际用电量

网友I:
完全可以 计量也准确 不过你的初装费可就高了 我市的工业用电的单价可比民用的高很多呢 如果为以后安装三相用电设备做准备 那当然最有道理

网友J:
希奇古怪的都有,到底可以不?

网友K:
当然可以了。。

网友L:
三相四线电表可以接三相负载与单相负载.不影响测量精度.
三相三线电表只能接三相负载.一相一地法接单相负载.计量不准或表不跑.

网友M: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