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除水垢方法

楼主(2006-01-15):
我这有一台螺杆空压机,水冷方式,冷却管内壁经常结厚厚的水垢,造成水堵塞导致空压机高温报警停机.那位大侠有自动除水垢方法,我先谢谢了.

网友A:
在水中加入适量酸就可解决,最好用有机酸如冰醋酸等,循环到水垢除尽后换水即可。

楼主:
谢谢白牛师傅,请问你冰醋酸和水有比例吗?

网友A:
最起码要大于1%,大一点除垢快一点,除垢时将冷却水减少到最低保证水位,这样可以减少酸的用量,这种方法除垢时间挺长,但比较安全。

楼主:
再一次感谢白牛师傅.谢谢.!!!

网友B:
各位师傅,冷却塔铜管上的水垢怎么除去呢?

网友C(2006-03-24):
我也关注这个问题,热水器的水垢是挺烦人的事。
白牛兄能告知冰醋酸在什么店有卖吗?

网友D:
化工店,有很多

网友E:
我有朋友卖除垢剂的,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