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运行
设备管理

楼主(2006-01-15):
[color=#0000FF][i]各位师傅:你们好!
我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小丫头,本来自己不喜欢工科却鬼使神差的跑来干这行,在学校混了几年而啥也没学到,更要命的是现在的工作还和自己的专业很对口,所以在此想请教各位师兄师姐一个问题:一个22千万的变频器带18.5千万的电机为什么运行了10多个小时就出现OC1,OC2.OC3等报警参数呢?按理来说应该不过载的,真是搞不懂啊!迫切希望得到指教!白纸小妹妹在此先谢谢了![/i]

网友A:
看看什么变频器,将监视设置为显示电流,看其输出电流是否已超过150%,正常情况不会出现您说的现象.

网友B:
我搞了10多年变频器,现在很多厂家的变频器已看不懂了。模块容量小了,变频器的功率却上去了。买变频器不能光看标牌,要看看模块等实际情况。更不能只看价格。如果你将变频器用在深井泵上,18.5KW的电机电流可能超过22KW普通电机的电流。个别厂家11KW变频器根明电舍VT230S 5.5KW变频器模块和体积一样大,了解了这一点,你不会认为5.5KW的价格贵了吧。

网友C:
如果是富士变频器:
1,加减速时间太短,转矩提升太大
2,电机有问题(可能性大)
3,输出模块坏了

网友D:
首先确认是不是负载问题啊..........

网友E:
你把转矩提升设为0.1或0.2(若是能设为0.02更好,总之是最小识别值) 再试试看

网友F:
现场的工作环境如何 ?比如高温等实际用卡表测一下电流。 你的电机负载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