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新问题

楼主(2006-01-15):
欧陆驱 动器带直流电机,刚开始低速下碳刷打火自动停,更换可控硅一只,电机送电机厂维修后,低速下运行正常 ,轻载下将转速调至百分之八十左右碳刷打火自动停机,报过电流,因本人对直流驱动器了解甚少,望各位老师指点,在这里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检查一下直流电机换向器

网友B:
换向器处理不干静,表面和碳刷接触不好,或片与片之间有虚短路!

网友C:
故障还在电机,送好点的电机厂修。

楼主:
换向器处理过了,碳刷也换过了,它不是一直打火,而是调速到百分之八十左右时,打一次火,而且一打火就保护停机显过流。

网友D:
电机电刷打火花的原因有很多有换向器偏心、换向片绝缘不好、电刷与换向器接触不好等等。

网友E:
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E:
应该是励磁的线圈快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