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西门子440变频器不能更改参数

楼主(2006-01-15):
440,2.2KW变频器不知什么原因除p0003与p0004外,其它参数都不能修改
如p0010=1想改成这p0010=0则显示:p0010=?

楼主:
请高手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P0010改30可以吗?我建议你最好的方法是把24C32的数据再重写一下,有西门子方面的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楼主:
P0010=30也不可以 以不能恢复出厂设定值

网友B:
cpu可能坏!

网友B:
f0003改为4 再看看

楼主:
通过诊断菜单显示F005
I2T报警

网友B:
继续努力

网友C:
卖个关子,我知道,呵呵,13056660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