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迹运动和轨迹运动中保持恒线速度

楼主(2006-01-16):
请各位解释一下轨迹运动和轨迹运动中保持恒线速度的控制原理

网友A:
这个,谈不到“原理”吧?根据速度合成的方式,将速度分解到电机的运动方向上就是了。

楼主:
除了速度,还有轨迹的位置要求。

网友A:
"除了速度,还有轨迹的位置要求。"
有位置要求,那么,速度不就是位置对时间的微分吗?

楼主:
我的具体应用是用于crt生产的2维坐标的涂胶机,涂胶的速度很高,3s中完成25寸crt,涂胶过程中不仅对胶条的轨迹有严格要求,对涂胶轨迹的速度也有要求,速度的不均匀会导致胶条的粗细不一致。
涂胶轨迹的获得通过示教方式,获取轨迹中各个坐标点。
我觉得仅代插补功能的位控模块不解决问题,因为定位方式完成轨迹,必定会导致轨迹中线速度大小的变化,而这样会引起胶条的粗细不均,胶是从漏斗状容器中流出的,靠一个通断电磁阀来控制涂与不涂。
请刘工谈谈

网友B:
The “look ahead move buffer” is designed to allow sequences of short high speed moves to be merged together.
您需要的是有瞻前功能最好能识别锐角并自动用小园弧过度的控制器。
有兴趣就发简讯给我或电邮到:
zliu66@hotmail.com

网友A:
你用什么定位模块?如果用运动控制卡做插补,不应该有过程中速度不均匀的问题(启/停时还是会有加减速的)。

楼主:
用户要求
电气:plc+位控模块+触摸屏+伺服
机械:滚珠丝杠传动副

网友C:
有瞻前功能最好能识别锐角并自动用小园弧过度的控制器
IAI XSEL 多轴控制器就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