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轴控制方案

楼主(2006-01-16):
由于本人非工控出身,仅对西门子的200系列PLC和变频控制比较熟悉;现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方案还没有确定,在此求教,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我的这个项目需要控制两个电机,一个主电机功率要求较大(40KW),只需要能够无级调速,速度给定以后维持匀速转动即可。我考虑使用变频器加编码器做反馈,这样成本比较低。还有一个电机需要实现比较精确的位置和速度控制(至少到mm级),但是功率要求不高(1-3KW),我考虑使用交流伺服控制。这个电机要求随主电机的转动位置而改变速度和位置。上位机考虑使用西门子的200系列PLC(226),所以变频器和伺服系统最好也选用西门子的设备。人机界面考虑使用西门子的工业PC,配合嵌入式WINDOWS操作系统和C语言编写的程序运行。

我这个项目复杂的地方是前期的设计和参数的给出,由预先设定的参数来确定副电机对主电机的跟踪特性。所以,我考虑使用C语言设计的程序预先计算好这些参数,然后通过串口传递给PLC,再由PLC控制变频器和伺服,以及两个电机的联动。同时,将需要返回的参数通过串口返回给PC显示。

由于本人不是很熟悉伺服设备,希望大家能够给出一个参考选择的变频器,电机,驱动器等的方案。同时,对本人现在的整体思路给出一些参考意见。

谢谢!

网友A:
我们做过一个类拟的项目,只是运算是在PLC内实现的.

网友B:
采用丹佛诗变频器加装同步卡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C:
有比较现成的东西!用力士乐!

网友D:
采用一个机械手来实现,定位精度高而且程序简单.而且运行稳定!

楼主:
最好是使用西门子的设备,因为用户有要求。而且初始参数设计很复杂,必须用C++语言配合嵌入式操作系统实现才比较方便。同时,我曾经使用C++ Builder设计过这样的程序,我想在这里借用部分代码,这样我的工作量就可以小很多。所以,人机界面部分肯定是要用西门子的平板型工业PC的!

希望能够集思广益,大家多提提意见!

网友E:
你这个项目其实很简单,关键你的客户很有钱,一定要用西门子的,这样就麻烦拉,如果不是指定人机界面等等西门子东西,你可以选择一个单轴控制器,变频器速度给定,通过模拟量+/-10V给出,通过编码器反馈到单轴控制器里面,有单轴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同步运转,速度与位置都可以在单轴控制器里面做,该控制器含人机界面,可以进行简单编程,价格4000。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发一个邮件给shenyang@bjservo.com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会发具体资料给你。

网友F:
从动关系有多复杂?用电子凸轮不能做吗?

网友G:
沈阳老宋:您好!
假如我的主轴做简单线性运动S1=Vt
从轴做
S2=V*sin(omega*t)+sqrt(V*t)+cos(3*omega*t)+a*t^3+b*t^2+c*t
您的控制器能实现吗?
谢谢!
如果可以,麻烦您把资料发给我到:
zliu66@hotmail.com

网友G:
 有比较现成的东西!用力士乐!
也想问问您力士乐在德国人给你们做好的有限表达式(并只有1024点)中有这个能力实现该功能吗?
如果你们两家都没能力实现这样的功能,我可以推荐又简单又方便的其它控制器吗?

网友H:
提供一点简单建议:
1、系统配置:PLC使用CPU226CN、为了便于设备扩展及上位机设定与显示的通讯,与下位设备连接最好选用EM277模块,通过PROFIBUS-DP协议传送数据;上位机假如通讯点数较大,可以选择CP243以太网模块,用WINCC作为上位或界面自己编写;上位机假如使用人机界面,可选择OP27/37即可。
   变频器可以选用单轴型SIMODRIVE 611,可用于各种编码器系统,变频器通过PROFIBUS-DP协议,与EM277模块连接,这样PLC可以提取变频器及编码器任何时刻的数据,便于计算及控制。
  其实SIMODRIVE 611本身就相当于1台伺服控制器,选用西门子变频器假如在控制上要求不是很严格,可以选用通用型:Micromaster 440变频器,电机不一定用西门子品牌。
  同步伺服电机可以选用1FK7 HD型号。
2、可以利用CPU226CN高速输出功能Q0.0与Q0.1(可以控制2轴),轴方向的控制利用其他输出点。同时可以考虑选用步进电机来控制,所有步进控制器基本上都有脉冲量及运动方向输入端,步进控制器与步进电机生产产家很多。所有的脉冲量设定和控制及逻辑运算可以利用编程来完成。用步进电机可以省不少钱。
3、CPU226CN有高速计数功能,可用来接受编码器的输出,所有逻辑控制、参数提取、设定、通讯编写都可以利用PLC指令来完成。
 4、使用通讯模块可以很容易连接通讯、扩展。

网友G:
 飓风: 您好!
您真会帮他花钱!还要选PROFIBUS-DP,可以选择CP243以太网模块 。。。。

有这个必要吗??????!!!!
他需要的是实时控制。
用独立式运动控制器是最佳方按。楼主要是有兴趣,就发简讯给我。没兴趣,我就不参合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

我这个东西有两个地方比较复杂。
1.人机界面方面需要输入、调整和计算的参数比较多,计算过程也比较复杂,使用C++语言在PC平台上编写程序是最方便的!
2.从动关系比较复杂。若要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需要计算十几个方程。当然,其中有些方程是可以预先在PC平台上计算出来。其中,有很多方程无法用纯粹数学方法求解,只能使用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进行积分和微分运算;同时使用牛顿跌代式,快速收敛,计算结果。

这个东西对专业自动化人员来说,运动控制部分并不是特别复杂,关键是需要与另一个专业结合,进行复杂的从动关系运算。

另外,5万左右的预算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G:
"使用C++语言在PC平台上编写程序是最方便的!",您这结论好象没有充分论据。
“只能使用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进行积分和微分运算;同时使用牛顿跌代式,快速收敛,计算结果。”,
我理解正确的话,这些也是用纯粹数学方法求解。而且我推荐的控制器,只要您有算法,这些计算都可以方便实现。人机界面可以和市场上常用的任何品牌匹配。
siemens做这项目绝对没有优势,您要是只能用siemens,那我就不多说了。我用该控制器取代siemens的840D用户每台设备就省10万元人民币。

楼主:
多谢电子凸轮,
如果你推荐的东西好,我当然会考虑选用。
比方说,我要计算的比较简单的几个方程:
求a,方程是:
sin a=(h tgbcosa-r)/R
求积分:
求r0*sqrt(1+(dz/dr)^2)/r*sqrt(r^2-r0^2) dr在r0到r1之间的积分
z=1/2*sqrt(R^2-r^2)
R是常数,r是变量,要不断的变化r1,求此积分。

我说"使用C++语言在PC平台上编写程序是最方便的!",主要有两点:
第一是,我手头有这部分现成的程序代码可以使用,可以减少工作量。二是,这个程序需要用户输入很多参数,同时要与用户交互。而且,计算过程中,甚至需要调用数据库。

网友I:
多轴运动控制卡,控制器。tonysales@163.com,www.adtechcn.com

网友G:
 竹石: 您好!
我说的控制器可满足您的要求!有兴趣就把您的联系方式发到:
zliu66@hotmail.com

楼主:
你先给我一份资料看一看,好不好?
最好包括价格!

bamstone@tom.com

网友E:
to: 电子凸轮:
    您说的好像已经不是简单的同步问题拉,我的单轴运动控制器应该没有那么强大的采集与计算能力,不过您可以用PMAC运动控制卡做,我相信PMAC可以很容易的完成任务,不过我还要知道您的omega是代表什么,不好意思,可能是数学没有学好。另外,a,b,c是不是都是只常数,可能让学者见笑拉。
如果您有兴趣,我可以给您PMAC卡的资料。
TO:竹石:
    同样建议您选择PMAC运动控制卡,该卡特点就是运算速度快,可以采集多种数据,必要时可以自己编写自己的伺服算法。人机界面你可以用C,B等语言自己编写。既然5万可以接受,用PMAC问题不大。(工控机+PMAC卡+3KW以下电机)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G:
To:沈阳老宋
Omega和a,b,c都是常数。我做项目都喜欢脱离电脑,也就是用独立式运动控制器,避免电脑死机带来麻烦。我要求控制器可和市场常用的触摸屏方便连接(例如HITECH, EASYVIEW, EVIEW等等)并且通过便宜的PLC实现I/O扩展。
PMAC我用过,I/O扩展很贵,市场上便宜的PLC I/O也没办法连接。接HITECH, EASYVIEW, EVIEW好象也没好办法。PMAC编程方式也很复杂。所以谢谢您了, 我的项目不会再用PMAC了。

楼主:
我也是跟电子凸轮一样的想法,除了前级的设计部分,运动控制部分是不会用P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