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高炉探尺上应用的问题

楼主(2006-01-16):
一高炉探尺,采用西门子变频器驱动电机,(重锤及钢丝绳的重量不可忽略)实现如下功能:
提尺: 按一定速度匀速上升,接触到上极限后停止;
放尺: 按一定速度匀速下降,碰到料面后停止;
随动: 然后,随料面的下降而下降,直至接触到下极限为止;
问题:
1、如何检测是否碰到料面?
2、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是怎样的,如何进行切换?
请教高手给予指导,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放尺用力矩环,固定力矩-k*v(速度向上为正) ,到达料面后速度为零,由固定力矩维持扶尺状态,这样可以保持随动;提尺速度环。
qq 5385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