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将十五台温度箱的温度在计算机显示出来

楼主(2006-01-16):
我接到一个项目,将十五台温度箱的温度在计算机显示出来。
方案是这样:将温度信号接入PLC(S7-300),再计算机(WINCC)显示,处理。
但温度箱的年代上到七十年代下到04年,可谓老中青三代,而且热耦和数字表的资料不全。
问:
如何将热耦信号转换成4-20毫安(数字表没有输出的箱)?如能请提一下设备型号?
是否需要加装新的热耦或表?

网友A:
"而且热耦和数字表的资料不全" ----  不需要资料

如果换热耦或表 甲方赞同 当然非常好 这样将来你会省事少麻烦
表最好换 很便宜的 没几个钱 到处都有人做 到处都有人卖

如果甲方不同意
首先你要到现场仔细的摸索 记录一下 看看表有没有4-20毫安输出 或者电压输出也可以

我想问的是你PLC 是干什么用的  ? 有逻辑控制? 自动温度控制?

0516-83845092 贾

网友B:
如果已有的设备不具备输出标准信号,可以采用2种方式解决:
1:采用热电偶转标准信号的信号转换模块,标准信号输入到plc进行处理和运算
2:多数plc都有可以直接连接热电偶或热电阻的专用模块,如果现场可以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C:
建议使用16点巡回检测仪,带通讯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现场需要,且不需要对你的设备进行更改。如果你必须使用PLC,选可带单点变送输出的巡检,也可带通讯。
有需要可与我公司联系023-68219400

网友D:
使用温度隔离传送器,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