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的PID控制问题

楼主(2006-01-16):
如果使用S7-300编程软件自带的PID控制模块FB41,要不要用300专用的FM355系列,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两种各有优缺点,前者成本较低,算法由总cpu来完成,运行时受程序影响,比如一旦运行过程中因为其他原因造成cpu停止,闭环调节也就停止工作,而后者成本较高,算法由355的cpu来完成,和总cpu只有一些数据通讯,相对独立运行,占用总cpu的时间较少,是专用控制模块。

楼主:
谢谢你,就是说用FB41编程的话,也可以用普通的模块,不过用专用模块的话可靠性和运行速度好,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