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出厂为m3/h怎么可以转换成t/h.

楼主(2006-01-16):
各位大哥.小弟初入本行业.请问下涡街流量计出厂为m3/h怎么可以转换成t/h.是不是要分什么介质等等事项才可以转换!

网友A:
体积流量换算成质量流量显示?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流量计?一般情况下,在二次表上设定。必须提供介质的密度。

楼主:
过热蒸气.不知道是否转换!

网友B:
简单的体积转换为质量!知道密度就可以了!

网友C:
单位设定+密度设定

网友D(2006-08-09):
就地显示的人为设定密度,配温压补偿的自动补偿密度.在积算仪里自动换算成T/H.

网友E:
算密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