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急救:施奈德变频器故障咨询

楼主(2006-01-16):
一台施奈德15KW ATV38HD23N4变频器,上电显示ERR9,已知是控制板问题,请问各位ERR9代表哪部分有问题?谢谢!

网友A(2006-03-03):
可能是内部故障,需换板卡

网友B(2006-04-10):
一般情况下是通讯故障!如果没有进行通讯便有可能是控制板问题

网友C(2008-04-08):
不是很清楚,我搞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D:
检查检查面板内的插针什么的,没准是哪个针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