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西门子S7-300PLC中PID控制FB41的调用请教各位了

楼主(2006-01-16):
   恒压供水系统,按钮信号输入给PLC控制供水系统启动,水压4-20MA输入PLC,经过PLC中的PID运算输出4-20MA信号给变频器,进而控制泵的转速,调节水压。
   请教各位高手,对于这样的情况,我该如何调用FB41呢?FB41的初始化是不是一定要呢?我该什么时候初始化FB41呢?当按钮OFF时(不要供水了),该如何处置FB41呢?当按钮每次切换到ON(开始供水)时,是不是需要对FB41初始化呢?FB41有没有防止积分饱和呢?
   请各位高手赐教啊,万分感激啊!

网友A:
直接在OB35中调用FB41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初始化,用S—300做恒压供水,你很有钱啊,S7200的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B:
或者变频器本身就可以用PID计算

楼主:
没钱也可以用300啊,再说300的功能也不仅仅做恒压供水啊,恒压供水只是一小块而已

楼主:
FB41是不是必须在中断OB中调用啊?能不能在OB1中调用啊?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赫赫

网友D:
如果你是想做恒压供水的话,你没有必要用S7-300PLC控制,你可以用变频器本身控制,如果你是想知道FB41是怎么用的话,你可以加
290132521我可以为你提供资料等

楼主:
现在不是有没有必要,而是方案已经定死了

网友E:
放在周期性中断或OB1都可以,但调节输出频率过高对有些执行机构寿命有影响;电器元件寿命尽管无影响,但OB1执行时间会变长

网友F: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请联系我,09932660902,本人愿意提供方案,或利用现有方案直接实现控制的目的。

网友G(2011-12-13):
用S7300做恒压供水确实有点奢侈。不过一定要用在S7300中建议FB41在OB35中调用。FB41需要初始化一下的,就是第一个参数,COM_RST,在OB100中置1,在OB35中调用完FB41后,置0就可以了

网友H(2012-10-09):
太有钱了,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I(2018-06-18):
楼主好人啊 学习学习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