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开关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楼主(2006-01-16):
霍尔元件.触发器.放大器等集成在一起叫霍尔开关.一般三个脚.1+ 2- 3信号.我只见过用在记数器和转素计上使用.请各位朋友把见过的用途汇总一下.大家也好长点经验.谢谢

网友A:
CNC数控系统中对刀架的定位控制采用的就是霍尔开关

网友B:
在煤矿提升机后备保护中用于转速采极。方向检测。

网友C:
    好象電動摩托車的轉速控制就是用霍尔开关監測的

    樓下的兄弟,你說對嗎?

楼主:
这种开关抗磁场干扰能力很差.

网友D:
液位开关;FESTO气缸传感器.

网友E(2008-04-21):
电动车转吧,电动汽车的加速器,直流无刷电机、麻将机很多都用的,我是做这个产品的厂家用用到的话和我联系 啊车先生0512-68700225旺旺会员明dache1985

网友F:
电车转吧、转速测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