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接触器

楼主(2006-01-16):
真空接触器现在的使用还是很多 的,
可以说上稳定的,但实际应用中还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的.
本贴希望专业认识,对其应用做一个简单介绍,并对可能发生的故障进行分析

网友A:
一般是高压用.实际经验很少,有经验的朋友请说一下.

楼主:
世界上第一台高压真空接触器是由英国GEC公司于1965年研制成功的,结构为前后布置方式,其额定电压为6kV,额定电流为400A。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西门子公司开发了3TL8系列高压真空接触器,结构为上下布置方式,额定电压7.2kV,额定电流400A。ABB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推出左右结构的ZVC型高压真空接触器,额定电压为12kV,额定电流为400A,主要用于F—C回路开关柜中。

  国外真空接触器早期只有电保持,以后根据市场需要,都加装了机械锁扣机构。绝缘框架用性能最好的不饱和聚酯材料压制而成;触头材料为CuW合金;真空灭弧室多为一次封排工艺。其性能稳定、结构紧凑、重量轻、外形美观,同时外形尺寸都比较小。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发出3-6kV高压真空接触器,以后开发真空接触器的热潮在国内兴起,许多厂家或引进高压真空接触器,结构为上下布置方式和前后布置方式,带锁扣机构,额定电压有3.6kV、7.2kV、12kV,额定电流有250A、400A、630A。

  国内高压真空接触器整个框架基本都采用了复合绝缘设计,用性能较好的绝缘材料压制成成。其性能稳定、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外形美观。真空灭弧室的触头材料为CuW合金材料制成的简单平板式结构。制造工艺用一次封排工艺。提高产量,降低成本。

  今后真空接触器应该向精品方向发展。一是向系列化、大容量方向发展;二是向小型化、轻量化方向发展,在绝缘方面应研制新的材料增加绝缘性能;三是提高产品使用寿命,提高产品的可靠性,以达到产品少维护或免维护。

  产品要发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随着配电网络自动化的不断发展,配电开关将以新结构、低造价、高智能的控制技术,成为21世纪的智能化开关。

网友B:
用真空接触器,交流一下常见故障是好事,我遇到过一些故障讲一下大家注意一下,也许有用:
1、一次是水电阻柜短接接触器故障;电机在启时,发生速断保护动作,于是检查电机没有发线异常,再启动,又能正常启动,启动后运行几天后,停机再启动,又出现类似情况,确认为水电阻故障,但对装置及转子回路检查没有发现短路等异常情况,检查保护设定值也正常,开两次又正常开机,于是又开几天,再启动又发生同样情况,全面检查,拆来拆去,急了,没有发现问题,头都大了。在检查过程中偶然发现,接触器有短路现象,大喜赶快查,拆半天接触器检查又是好的,空试几次又是好的,但在安装位置,试多次后,终于发现一次一相脱不开,换接触器后再也没有故障了,虽然已过去两年,作为一个老技术员,心里痛啊。
2、一次开机几秒种故障停机,检查是一相不动作。
3、多次发生,故障停机后,造成脱闸线圈烧,检查为故障保持后,跳闸线圈不能及时断电,与厂家一起对所有同类控制线路改进,消除了隐患.
4、接触器触点故障较多。

楼主:
是经验啊

网友C:
我曾经碰见这种故障:真空接触器控制6KV250KW的高压电动机,启动电机后大约3秒钟又自动停止.也就是说,电动机根本没启动起来.经查,属启动电源故障,因有一整流二极管烧断,输出的直流电压不够,造成不能启动电机的故障.

网友D:
触头接触不良的情况在我厂也发生过。是在设备运行中发生的。一相接触不良,电机单相运行。被一名经验丰富的操作工发现。当时,他听到磨机电机的运转声音不正常。 及时地停了机。避免了高压电机的烧毁。被领导奖励3000元。
他本人也很高兴,请大家到饭店里喝了一顿。同喜同乐!
这次故障,柜内的保护装置居然没有动作,真是令人十分后怕。
还有一次,是有一相触头溶焊,断电后分不开,检修时在转子处测到了感应电,惊出了一身冷汗!!!!!!!!!!

网友E:
长见识了,以后修机的时候一定要把三相短接接地以保证自身安全

网友F:
我们用的是一台3KKW的高压电机,是拖动同步启动,但启动时总是过流跳闸,经查好象是合闸时接触器触点三相不同步,到现在也没有好办法解决,换一个痛心

网友G:
我也有一次也是有关水电阻启动柜的故障,在启动时星点柜一直闭合不了检遍了所有的线路就是不行最后检出来原来是星点柜的辅助触点的机械上的动做时间有所偏差,通过调整机械力臂后故障才解决.

网友H:
本人有一次设备改造时1000kw,6kv高压绕线电机,正反转控制,用的是250A的真空接触器。五极触头,上电工作了2个多小时,平均2分30秒进行一次换相。发生两触头上电时以击穿短路,检查时用2500v的遥表没有发现短路问题。上极变电所跳短路四次,最后还送电时看着接触器两真空管发红才发现故章点。

网友I(2006-03-17):
作个电工真不容易,要学这么多东西
我是个低压电工,却经常要维护10KV的设备,真搞不懂做安监的都不担心出事故?
我是看到对地电压250V以上电压的设备就害怕。现在虽然是电工,我真的很怕电

网友J:
在我厂里高压用的是DMP-300自动化保护,真空接触器在马达控制中有运用,一组真空接触器带动55台2.2KW电机正反转,正反转切换很频繁,有时1秒钟可以动作好几次,因此主电源空开会跳闸,后来加大空开容量,并在PLC程序中加了正反转延时后情况有所好转

网友K:
我厂使用0.4KV和6KV电压等级的真空接触器,使用情况是:
高压6KV真空接触器要看生产厂家,主要故障是线圈烧毁,因为我厂电动机每班至少启动2次,型号ZN-6 400~1000A;
低压真空接触器用的较多,在55KW以上的电动机基本采用.问题多发在接触器触点上,已发生数起接触不良或接点粘连现象,不知那家的质量较好.ymhchenjiang@126.com

网友L:
真空接触器同真空断路器前者价格低,但可靠性差.同时都要考虑其操作过电压,以免击穿电机或变压器等的绝缘.接触不良或接点粘连现象,在真空断路器上我还没遇到过.因此我一般都用真空断路器.

网友M:
我考虑对以上出现的走单相的情况,可以加装单相保护

网友N(2006-05-07):
真的是经验啊,希望以后多一些类似的经验,对我们这些初学者真的是受益良多啊

网友O:
   我觉得真空接触器经常出的故障应该是辅助开关的故障 ,我们这儿已经出现几次了,一开主电机就跳闸,最后查明是辅助开关的故障,一般接触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P(2006-06-15):
我做了不少高压分组补偿电容柜,采用的是成都国光的接触器,几年下来还不错,只有一台出现过二极管击穿。
乐清宝光的东东要慎重选择,最好不要用来投切电容器。
因为电容器为容性负载,不比电动机等感性负载。

网友Q(2006-09-14):
高压 电动机 主要用在哪些行业上呢  高压电动机与低压电动机有什么区别呢 请教了

网友L:
要考虑真空接触器的操作过电压,以及真空度.总的来说和真空断路器一样.至于楼上的故障其实都是大意造成的.我处理过无数次这样的问题.总之要胆大心细敢于,要有怀疑一切的思想.

网友R(2007-02-22):
我是在钢厂的,我们这里用了很多的真空接触器,都是6KV 630A的。我以前也没有见过这东西。上次就换了一个,电机开起来后,有时一个小时 有时几分钟就跳了。也就说只要一震动就跳了。后我检查是自锁线圈有点电阻不对。干脆换了一太真空接触器就好了。。好象他的吸合电压是220交流的。自锁的是110支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