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中多次动态调用一个VI如何实现?

楼主(2006-01-16):
请问在一个主VI中,能否同时多次动态调用另一个VI。比如说,有一个SubVI能够产生矩形波,三角波,正弦波三种波形,并显示。然后我在主VI中三次动态调用这个子VI,弹出三个窗口,分别显示矩形波,三角波,正弦波三种波形,该如何实现?

1:可以使用"copy vi" 功能.可以拷贝一个vi为**1.vi, **2.vi ......然后依次调用,调用完成后全部删除。

2:把Subvi做成reentrant  vi(vi properties\execution中设置reentrant execution项)就能解决该问题了,在动态调用vi时也要把Open VI Reference 的options属性设为8,这样在调用该Subvi时就会克隆一个副本到内存中从而可以无限次的调用,就不需要再硬盘上复制。

这两种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A:
有时间延时,按顺序执行就可以了